[电源] UC3875反馈环路如何调节(20KW电源),请教高手!

楼主(2009-11-13):
UC3875做的全桥ZVSZCS20KW电源,现正在调试过程中,但接入电压反馈环路时发现变压器开始出现不正常的叫声,观察ABCD波形发现CD正常,但AB端输出的方波脉宽在变,频率也在变化,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以前用100AIGBT时正常,现换400AIGBT时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差点就是处女帖啊……

网友B(2010-03-24):
要加大驱动功率。

网友C(2010-10-08):
100AIGBT时正常,现换400AIGBT改变了什么东西?是否超过了变压器的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