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元器件型号和性能参数

楼主(2009-11-13):
请教下图中直插式4引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有PDF介绍它的性能参数就更好了(注,背后是散热板,这个芯片是用在大功率LED市电路灯上的,可以接28个1WLED,第一张是芯片在电路板正面,第二张是芯片在电路板背面)

网友A:
楼下回答,我不知道。

楼主:
大虾们呢

网友B:
乍一看我还以为三端稳压呢!

楼主:
可惜是四端的,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呢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个开关类型的器件。不过,必要的文字信息,说不了具体的。
这个芯片是用在大功率LED市电路灯上的,可以接28个1WLED

楼主:
我知道是开关类型的IC,问题是以前没接触过这个,另外不清楚它型号,所以才发帖问网上的各位大侠们

网友D:
这样:你把它的外围电路接线情况还有元气件的分布图画上来 这样会具体些!

我现在刚在做LED,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很头疼!

网友E:
这是个MOS管呀

楼主:
MOS管,不可能吧,哪位对LED驱动IC熟悉点的,麻烦告之一下,至于8楼说的把电路图画上来,因为我对模电也是一知半解的,所以对LED驱动电路刚了解,画出来的电路图可能有很多的错误,怕误导各位热心大侠们

网友F:
擦去那些表面涂料不能看清吗?

楼主:
试过了,也看不清楚

网友D:
LZ:我现在刚起步做LED驱动器不久,也不是特别精通!因为职业的原因,对LED
驱动IC了解的多些!你上面的那个图没有办法判断清楚!因为LED IC很多!建议是否可以把你那个驱动器的型号告诉下,这样可以推出它的电路结构,也就大概知道是用的哪种IC 了!

楼主:
回13楼,是哪个驱动器的型号呢

网友D:
我是说:你是否知道这个驱动器的型号????

楼主:
呵呵,就是不知道它的型号,不然都不用跑来问了

网友D:
这样子就难了

楼主:
就只有PCB板,很难分辨出这个芯片的型号,除非刚好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咯

网友G:
UC3842吧 以前实习的时候接触过 稳压电源的

楼主:
回19楼,好像不是吧,我上网查了一下UC3842的资料,好像不怎么符合,首先引脚的接法不一样,这个虽然也是八个引脚,但它是两两串在一起,然后输出的,其次封装也不一样,都没见到UC3842有这样的封装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G:
恩。。LZ我错了,记起来了,是稳压电源上的一个元件。。。回头我去问问我哥

楼主:
谢谢啊,那就拜托你了

网友H:
应该是整流桥之类的吧

楼主:
回24楼,是UC8050 还是就8050呢?

网友G:
额。。。我哥没说唉~你根据资料查下应该可以分析出来吧

楼主:
查了一下,发现就8050的话是一个三极管,而UC8050根本就没有这个元件,呵呵

网友G:
恩,封装可能有不同的

楼主:
但是它不可能是三极管吧,它应该是开关类型的驱动IC

网友G:
三极管可以作开关驱动啊

楼主:
问题是它是八个引脚的呀,如果是三极管,没必要做成这样的封装啊

网友G:
8个脚的啊。。。我以为4脚的呢

楼主:
是啊,8个脚的,不过它两两串联焊在一起,所以看起来是4个引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