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 L6562+LM3406HV 反激电源电路 恳请答惑

楼主(2009-11-13):
前段时间做的个电源,用的ST公司的L6562作开关电源的控制IC,后面加恒流IC LM3406HC(国半)。

现在测试L6562不工作,考虑是它的外部电路及元件参数出了问题!

恳请大侠帮忙解决!

感激不尽!

网友A:
前面是反激的单段PFC电源。为什么没有辅助绕组给个电压供电给IC ?
你的电路都是怎么值呀 ,乱标的。
你后面的采样为什么在那里采 ? 想直接恒流还是恒压 ?
单段PFC反馈要调松些,把后面的电压调到有100Hz的包络。
60W 全电压起码要用 6A 800V 的MOSFET 。
吸收的电阻 100K也大了,吸收电容也不够大。

变压器第5脚是个辅助绕组的输出,加整流管接到IC的VCC上。同时再通过一个电阻到ZCD做检测。

网友B:
你的6562没有辅助供电绕组,芯片自身供电都不足,肯定不能正常工作赛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前辈的帮助!
小弟十分感谢!
也是在昨天,以为前辈也给我提了类似的问题!感到非常惭愧!简直可以是无言以对!惭愧的很!
技术上我差远了!
感谢您们的帮助!
谢谢!

网友C(2010-06-19):
参考一下L6562 反激电路设计参考

网友D:
汗~

反馈怎么能这样瞎改呢?
电源都不隔离的?
却又不共地,那反馈端的的电位会怎么样???

网友D:
而且,恒流也不是这样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