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我是一新手,最近要做一电路,当有220V时就切换到用220V经过充电器对负载供电,但同时也对锂电池充电,出于对电池的考虑,要求此时用的电不经过电池。当没有220V时就切换到电池供电,我搭了一电路,就是用继电器的,但觉得体积大,不知大虾们怎么看啊,

楼主:
补充一下,电池和充电器都是12.6V的,负载供电是12左右就行,就是要优先用220的电源

网友A:
其实用个二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B:
可靠、简单第一,别怕体积大。

而且,一个继电器也没多大体积

网友C:
二楼的想法是简单,但要考虑当外部电源突然没有时,电池要自动快速跟上,这需要点分离器件电路。

网友C:
这是我想的简单电路。
原理:当外部电源有的时候R16和R18分的电压使T7导通,使T6栅极拉到地,这样T4无法导通,电池不供电,就外部电源供电。当外部电源掉电,这时候T7截止,同时由于之前C13一直被充着电,T7截至后,T6栅极马上恢复成一个电压值,T6导通,这样T4导通,电池就给电路续上电了,续上后又反过来保持住T6栅极电压。当电池供电,外部电源插入,一下子T7导通,强行把T6栅极拉到地,这样T4截至,电池断掉供电恢复成外部电源供电。

这个电路关键是D7和C13,至于你说的外部供电时同时给电池充电,这个很简单。电路需要完善方能使用。

网友C:
PDF清楚点

网友D:
7楼高手~

网友E:
6楼8楼电路实在是太复杂了,哪能这么麻烦。

网友F:
楼主的想法大概就是一个在线式UPS吧?

楼主:
谢谢大家讨论 ,我如果用继电器,为了在电源切换时的负载电源稳定,在负载电源处加一1000uf的电解电容,不知怎样啊,这样能保证电源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