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实现LED背光板渐亮渐灭 AT89S52

楼主(2009-11-13):
第一次接触PWM脉宽调制,终于实现了LED背光板的渐亮渐灭,把代码贴出来。一则请大家指点,二则把实现的思想跟新人分享。
/*****************************************************************************
硬件说明:
AT89S52,晶振11.0592MHz。P3.6为一个LED背光板,等于0时发光。
P0.0为一个按键,按下时为0。
*****************************************************************************/
/******************************************************************************
程序思路说明:
LED背光板的渐亮渐灭实际上就是LED的亮度等级由低到高(渐亮)再由高到低(渐灭)的
过程,那么首先要通过PWM脉宽调制实现LED显示不同的亮度等级。(脉宽调制的基本原理
可以参考http://hi.baidu.com/gdmgb520/blog/item/077f0601810d1a047bec2cb7.html
怎么实现不同的亮度等级呢?假设在某个长度的周期(一个适当的时间长度)内如果LED
的管脚一直输出0(我这里输出0时LED背光板点亮),那么很显然LED肯定是最亮的;相
反如果一直输出1,那LED肯定是最暗的(也就是不亮)。如果在这个周期内管脚输出的是
脉冲波(10101010……)那么LED的亮度就只有最亮时的一半,或者说如果前一半时间是
高电平后一半时间是低电平,那LED的亮度也是最亮的一半,这是由于LED的余晖效应,但
这个时间必须恰当,不然LED就不是亮而是闪烁。下面这段代码即可实现LED显示在某个亮度
等级: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counter=0;      //中断次数计数器变量
TH0=V_TH0;                   //恢复定时器初始值
TL0=V_TL0;
counter++;
if (counter<=(ZKB1))   //当小于占空比值时输出低电平,高于时是高电平,从而实现占空比的调整
   {LED3=0;}
else
   {LED3=1;}
if (counter==100)
{counter=0;}
}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依次变换LED的亮度等级,从而实现LED的渐亮渐灭了。若上面的定时器
中断是0.1ms触发一次、ZKB1=20,那么整个周期为0.1ms*100=10ms,LED3为低脉冲的时间
长度为20*0.1ms=2ms,显示亮度为最亮的20%。如果我们把100个不同的亮度等级挨个显示
一遍就出现了有暗到亮的渐亮过程或渐灭过程。那么我们就在每当counter==100的时候,
ZKB1++就行了(由暗到亮)。上面的程序第24行{}内加入ZKB1++;,并在第25行加入
if (ZKB1==100) ZKB1=0; 语句即可。这样看到的效果是LED由暗变亮然后又有暗变亮。
现在我们再加入由亮变暗。新增一个变量ZKB2,counter==100时ZKB2++,当ZKB2<=100
时ZKB1=ZKB2,实现有暗变亮;当100<ZKB2<=200时ZKB1=200-ZKB2,实现由亮变暗;当
200<ZKB2<=400时ZKB1=0,LED保持熄灭。从时间上来说,每一个亮度等级耗时10ms,那
么渐亮耗时1s,渐灭耗时1s,熄灭保持2s,然后开始下一个周期。
这里我还加了一个flag0变量,作用是当K0按下时使LED停止发光。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V_TH0 0xff  //定时器0初值
#define V_TL0 0xa3
sbit LED3=P3^6;    ///背光片接口
sbit K0=P0^0;
unsigned char ZKB1,ZKB2;
bit flag0;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sys(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0=V_TH0;   //定时周期为0.1ms
  TL0=V_TL0;
  TR0=1;
  ET0=1;
  EA=1;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counter=0;                  //中断次数计数器变量
TH0=V_TH0;                                    //恢复定时器初始值
TL0=V_TL0;
if (flag0==1)
{
  counter++;
  if (counter>=100)
  {
   counter=0;
   ZKB2++;
   if (ZKB2<=100)    //占空比变化部分
   { ZKB1=ZKB2;}
   else if (ZKB2<=200)
   { ZKB1=200-ZKB2;}
   else
   { ZKB1=0;}
  }
  if (counter<=(ZKB1))      //当小于占空比值时输出低电平,高于时是高电平,从而实现占空比的调整
    LED3=0;
  else
    LED3=1;
  if (ZKB2>399) ZKB2=1;
}
else
{
  LED3=1;
}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init_sys();
   while(1)
   {
  P0=0xff;
  flag0=K0;
   }
}
/***************************************************************************
小结:这里定时器的定时长度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调节
****************************************************************************/

网友A:
鼓励一下

网友B:
谢谢LZ的分享
然后再使劲的顶一下

网友C:
这样闪背光灯闪烧了怎么办?

网友D:
LS说的有道理

应该跟灯的品质好坏有关系。

网友E:
不错鼓励一下

网友F:
鼓励一下是应该的,但是加条裤子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G:
单片机还干其它的不干了?只顾着背光灯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当然还做别的,只亮背光有多大用?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鼓励,作为一个电子新人,论坛新人,得了条裤子,我太高兴啦。哈哈哈……以前玩什么游戏都没这么高兴过。O(∩_∩)O哈哈~
说正经的:
4L 说的背光板烧的问题,这我确实没考虑过。我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就没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只见网上说用这个方法实现LED灯的渐亮渐灭,我也就试了试。
虽然在网上down了几个代码(就两个版本),但还是琢磨了一番才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的。首先我先看了匠人先生的手记里关于PWM的概括,然后又在网上搜了一些资料才明白了PWM的原理。
8L 说的资源的问题。我这个测试程序没有放到大工程里去用,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否可行。本来是老板提议搞个LED背光板的渐亮渐灭,我就调了代码,但后来还是没有放进去。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否可用。

网友I:
cpu怎么没干别的啊,没看见人家的用的是硬件定时器么,可不是软件延时啊!

网友J:
定时器中断里干活太多。其实利用定时器做一个系统时间片,系统会很清晰干脆的。
楼主加油,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K:
楼主能不能搞个视频贴过来呀

楼主:
ls 能不能说一下系统时间片的大体原理,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没搞明白。
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J:
巧了,你那头像太贴切了。
假如,你设计一个一12小时的时间轮,那么设置12个时间片,每一个就是1小时。
那么:
1点钟:task1();
2点钟:task2();
3点钟:task3();
.........
12点钟:task12();

楼主:
呵呵!

谢谢讲解,估计我要找点这方面的书看看,可不可以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啊!

楼主:
呵呵,今天看了匠人手记中对时间片的讲解,大体思路明白了。
我觉得匠人手记确实不错,我看了前面的几章,感觉很适合,他把一些常用的经验和技巧做了总结和概括,但是有没有面面俱到的讲,这样我们需要用的时候知道有这种方法,具体再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L(2009-12-29):
PWM 一定要看;咯

网友M:
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匠人的这本书, 我对汇编的知识只停留在书本上,从来没有用汇编写过程序。
一直以来都是用C在写,汇编的几乎被我抛弃了....
弱弱的问下 匠人的这本书是用汇编写的 还是C呀?

网友N:
新人来学习下,鼓励鼓励,嘿嘿,我也和你们一起加油咯~!

网友O(2010-03-05):
哈哈 跟楼主好有缘啊   前几天在百度上找过pwm的资料 无意间看到这篇** 看后很有感觉  本来想弄到自己博客上  幸亏没弄过去啊   支持lz  共同学习吧  :)

网友P:
看不懂  汗~~~~

网友Q:
以前写过,简单的很,那这么多代码。

网友R:
LZ有没有考虑过人眼对光线的感觉并不是和光通量正比,而是指数关系?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点光的变化给人的感觉就不顺滑。

网友S:
程序不该加裤,精神加裤!!

网友T:
早上也正在思考的这样问题,没想到这里就有资料。:)

网友U(2010-04-22):
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匠人的这本书, 我对汇编的知识只停留在书本上,从来没有用汇编写过程序。
一直以来都是用C在写,汇编的几乎被我抛弃了....
弱弱的问下 匠人的这本书是用汇编写的 还是C呀? ...
引用 网友M:

匠人可是个全能型人才啊!样样都精通。
  这本书里面既有用汇编写的实例,也有用C语言写的实例,牵涉到众多公司众多型号的不同结构的单片机芯片,是个大杂绘玩家。

网友V:
看看啊,自己也试验一下

网友W(2010-06-02):
不错,很受启发

网友X:
用到了定时器,可以做别的,只不过在这个程序里没有做其他的工作而已

网友Y(2010-08-27):
STC控制多路pwm输出,怎么样达到同时控制的效果啊!谢谢指点

网友Z(2010-11-01):
STC 中要实现多路的PWM输出,只需对各路PWM进行写值就行了,因为STC里面自带有PWM功能的

网友AA:
提个建议,在timer中只做counter++,而LED的所有判断控制操作应该在 timer的外面,这样能提高系统的效率。

网友AB:
关于时间片我想请教各位大侠除了使结构看上去更清晰外还有什么用处,16楼说的,分12个小时的时间轮,那么每一个任务要经过12小时才执行一次,这不是废了吗,我们用定时器服务程序去做的事,多半是去实现时间上比较不给力的任务,时间上给力的任务放循环里,以保证重要的事情按指定频率去做吗,不重要的丢循环里,按时间片的原理那不是大家都重要或者都不重要了,每一个任务都要等剩下其他任务都执行一次后再回来执行,虽然把每个任务分成N次循环完成,可以满足每个任务在规定的时间执行到,但是并不是每个任务都能像数码管按位显那样方便拆成N次循环完成吧,当有几个任务不方便拆的时候,子程序内部的混乱是不是比时间片带来的主程序的清晰代价更惨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