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此板模拟数字地接法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4层板。左边是前放,滤波加解调。右边是单片机和温控(右上角完全隔离电源和地)
请教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接法的问题。
此板单片机工作在10MHz,接口数字信号最高2.5MHz。
1.此板接到微波板的接口用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2.此板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连?

楼主:
补充下:解调的信号频率是几千Hz

楼主:
自己顶一次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电路板清晰一点,各块表识全面点,数字地模拟地标清

网友B:
不同地分割,0欧电阻连接,或是小电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