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参数的计算

楼主(2009-11-13):
如图为一个压控电压源型的带通滤波器

为了满足中心频率为50hz,衰减速度为20db每十倍频,应该如何选择电阻电容的参数?是否有工具辅助计算?笔算的话有没有啥窍门?
请各位大侠支招,不只是求结果,该电路s系下的相关公式我找到了资料如下

其中k0=1+R5/R4
主要给俺讲解下计算的思路。
谢谢了!

网友A:
嗯 嗯  根据中心频率和衰减速度确定传递函数
等待HWM老师讲解

楼主:
看了下童老师的模电教材,先固定几个比例关系,减少参数个数,然后再计算,倒是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