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铺地?

楼主(2009-11-13):
我看有很多板子没有大面积铺地的,还有很多开关电源也不铺地。
不都说铺地比较好么,可为什么不铺呢?
另外什么时候铺,什么时候无所谓,什么时候不铺,有讲么?

网友A:
有时候铺铜是因为工艺问题,如果线少,那需要腐蚀的地方就少,在大面积铺铜的板上线小的部分就可能过腐蚀,就会出现断线等问题,单面板一般来说面积不是很大,所以空的地方铺铜可以增加地面积,双面板铺铜很多时候是为了地平面贯通,当然高频的双面板铺铜要考虑的就多,抗干扰是主要考虑的问题,多层板有自己的独立地平面,这时候主要考虑的是不同地之间的分割,具体的都是各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