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小功率直流电机驱动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多?

楼主(2009-11-13):
纯模拟分立元件?
模拟集成IC?
MCU+驱动IC?
大家说说看

网友A:
转速要求、扭矩要求、成本要求、技术要求
各不相同

楼主:
转矩要求? 你说说这几种方案对转矩有什么影响?是说转矩动态控制么?
分析分析这几种方案的特点呀

楼主:
急切希望  awey maychang chunyang xwj powerants tyw等大侠出手
奇怪了   咋都是字母的ID呢

网友B:
没法回答

现在小吃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多?

网友C:
这要看具体的要求,同样是吃饭,商务宴会要去五星级酒店,朋友小聚则上农家冲,亲人之间就莫过在家里吃热闹了。给你贴个IR的最新器件介绍。

网友C:
咋没贴上?

网友C:
郁闷,竟然贴不上去,难道是因为俺在下《2012大灾难》,电骒抢了带宽?

网友D:
现在生病的人,吃什么药比较多?
范围再小一点:肿瘤,用什么药比较多?

网友E:
如果是电压24以下,电流1A以下,可以看看东芝和罗姆,LIERDA网站有一个罗姆的型号。

楼主:
嗯嗯  各位大侠教训得是,没怎么说清楚,后来在模拟技术又发了一边,现在贴过来

纯模拟分立元件?
模拟集成IC?
MCU+驱动IC?
大家说说看
我见过一个做驱动比较厉害的公司
全部是用分立元件搞的    占空比可调的方波用555和运放产生  然后用CPLD控制H桥时序   PI调节使用运算放大器实现的
不过见很多大公司也有相应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我自己的想法是用分立元件搞电路复杂,参数调试麻烦
趋向于采用专用PWM驱动器或者采用待PWM功能MCU的方案
大家以为呢?
主要要求是:调速比5000:1
超调15%左右,调节时间上升时间100ms以内
其实这些不是主要的
一个是抗干扰和稳定性
另外希望对转矩进行动态控制,想采用转速电流双闭环
大家发言呀

负载呢是印制绕组直流伺服电机,28V,10A的样子

楼主:
我自己的想法呢 想采用MOTO的片子或者TI的C2000系列的来搞,PIC的也行
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用MCU方案的多不多
今天下午又拆了一个3K多的直流伺服驱动,由于封得比较严实,没有全部拆开,不过发现了一片0809,应该是做转速采样的,照此看来,估计是采用MCU做PI调节的,并且看到几个比较大的水泥电阻,估计是做电流采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引脚比较多的IC被封住了,拆不开,估计是MCU,综合来看,用的应该是MCU的方案

这个驱动号称调速比5000:1
有点纳闷,测速电机有那么高的精度么,在低速的时候误差应该很大的呀

网友F:
用高精度编码器,可以参看更半导体公司的解决方案,自己不要在这瞎猜。

网友G:
像直流伺服这种电机,你还是直接和厂商一起买控制器好。

网友H:
这个玩意我倒是正在做,目前效果不错
用的是智能算法,感觉刚度和响应速度比常规的PID强不少

网友H:
一般采用 MOS桥+高频驱动+dsPIC的方案,也可用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