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测速,如何能够稳定?

楼主(2009-11-13):
做了一款无刷电机驱动板,如果不设定反馈时间,可以做的精度很高!
可需要上测功机测试,最多在一圈内(1800转/分,也就是33ms)需要将转速测出,而且精度要达到5转以内。
我现在将所有的中断全部关闭,除了霍尔检测中断。由于是4个极对数,也就是24中断次完成一次计数,但计数值始终再抖,拿转速表测试是不抖的。
请做过无刷电机的朋友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A:
我没做过 无刷电机 ~ 但是我师兄做过 ~ 你可以用输入捕捉功能测速啊 ~ 就是 测两个脉冲之间所要经过的时间~ 当然定时器的频率设的越高,精度越大。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A:
顺便 问一下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啊

楼主(2011-01-19):
比较奇怪,使用霍尔如果只采集一路的时间间隔,测速是很稳定的,如果3个霍尔两两之间测速极不稳定!

网友B:
“将所有的中断全部关闭”?
那你如何换相?

网友C:
比较奇怪,使用霍尔如果只采集一路的时间间隔,测速是很稳定的,如果3个霍尔两两之间测速极不稳定!
引用 楼主:

很正常,作为一个系统来说,其稳定性不单单取决于控制器,其相关部件的精度都有影响!

比如,你上面所言的,3个霍尔两两之间的装配角度及参数一致性,影响了输出的时间间隔,造成测速极不稳定!而只采集一路的时间间隔,不存在上述霍尔两两之间的装配角度误差及参数一致性误差,故测速很稳定。

网友D:
匠人,LZ都说了除了霍尔中断

楼主:
这个真的比较奇怪,就无传感而言也是一样。如果捕捉一路反电动势,基本不抖动,如果两两比较抖动很严重。是不是安装误差造成???

网友C:
这个真的比较奇怪,就无传感而言也是一样。如果捕捉一路反电动势,基本不抖动,如果两两比较抖动很严重。是不是安装误差造成???
引用 楼主:

一点也不奇怪,设计或装配误差造成的。

网友E:
霍尔安装位置的误差造成的.

不是严格的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