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原版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09-11-13):
大家都说看技术书要看英文原版,到底看原版有什么好处呢?大家说说看啊

网友A:
防止被不知所谓的译者蒙蔽
防止译者马虎大意弄错参数(真的遇到过,还是响当当的一等品牌)

网友B:
如果能够克服语言的障碍,那么,阅读原文书籍或资料首先可以及时、准确、完整的理解所涉及的内容,译文不可能同步推出,翻译过程也可能存在错误或描述不当,以至阅读者产生理解偏差。另外,经常性的阅读原文资料可以掌握、熟悉大量专有名词,在网络搜索中,这些名词的价值非常大。

楼主:
恩~~LS二位说的好啊,最近在看Wakerly的数字设计,收获挺大的,不过就是英语差,看的太慢了,
效率好低

网友A:
开始慢,速度会越来越快……到后期一目十行……:P

楼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网友C:
看过就知道
中国的书,译本,把很多自认为很简单的东西都去掉了,只留下要点。实际上很多细节的东西也是要注意的。这就全不见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外的说明书很经常看到叫你打开电源开关,但国内的基本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