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电热水器出现灵异怪现象,怎么回事儿?

楼主(2009-11-13):
我家的电热水器前几天还是好好的用,今天突然插上电加热到50度后,打开热水却是不冷不热的水,只开热水管也是温水,按道理说50度只开热水以前都已经烫手了,现在却温水,看样子不到30度,但摸热水器热水出水管儿是很热的,但到龙头出水这里却是温水,之后我把热水器的热水出水阀门关闭,然后打开热水,还是有水,而且这次是冷水,之后把热水器的冷水进水和热水出水阀门都关闭,还是有水,是冷水,观察水表指针式转动的,这就奇怪了,我2个阀门都关闭了怎么还有水啊?考虑是存水没有流干,那放了半天水还是有水并且有压力,而且水表还走,真是怪了,怎么回事儿啊,是不是灵异事件啊!!

网友A:
"但摸热水器热水出水管儿是很热的,但到龙头出水这里却是温水"

老大,你看看热水与冷水混合龙头那吧!!

网友B:
电热水器电路检测流程:1、打开侧盖 2、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检测通电时加热管输入电压 A、正常220V则断电,用电阻档(调0后),测电阻值,用公式P等于U的平方除以R(实测电阻值),如P功率与额定值比小,则更换加热管 B、如电压偏小则向前检查,控制电路输入输出电压,电源插座电压等
电热水器水路检测流程:1、将热水器断电 2、将自来水主阀关闭,将热水器的水放净,关闭冷水进水阀热水阀,拆开冷水阀输出口螺栓,将输出口敞开,微开自来水主阀,冷水阀出水,坏,换之,别的阀以此类推。
注意:通电检测时,戴绝缘手套,注意安全

网友C:
阀门坏了?

网友D(2009-12-20):
冷水侧阀门坏了。

网友E(2011-02-11):
阀门没坏,你向左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明摆着,你的冷热混合阀门串通了~~~~

网友G:
正需要,谢谢整理...

网友H:
冷热混合那个阀门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