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IC,运行1天差了5S,正常吗?

楼主(2009-11-14):
DS1302时钟IC,运行1天差了5S,正常吗?请问如何才能做更精确一些?

网友A:
也正常也不正常,需要更多的技术信息才能判断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没有6PF的电容,所以搞了一两个15PF的串上去,这样的做法可靠吗?

网友A:
也可能可靠也可能不可靠,这个不是嘴巴说了算,需要看你的晶体应该匹配多大的谐振电容才算是可靠。

你难道没有示波器吗?看一看振荡频率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网友B:
示波器看这个震荡频率精度可能不够哦,你要找个高精度频率计,并且记住要从芯片的时钟输出端读,不能直接接在晶体上。

网友C:
使用电子手表精度测试仪可以完美测出来,它可以测一天快慢几秒,一周及一月快慢也可以测。

网友A:
别是那种特老特廉价的示波器还是可以用用的,没必要非的用高精度的频率计,温度飘就不好弄,所以超过一定的精度再怎么调整也没多大用了。

网友D:
同意“也正常也不正常”。

电容不对的话偏多少、漂多少都有可能

网友E:
一天24*3600=86400秒,5秒的误差是1/17280,约相当于32768晶体频率偏差2hz,这个正常。
用电容可以调节得过来。

网友F:
如果对时钟要求特别高的话,还是用GPS好了.
使用GPS + VCXO

网友G:
肯定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