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请教匠人:有关程序架构

楼主(2009-11-14):
匠人你好,贫僧做单片机有点时间了,但是一直是裸奔。裸奔的方式一般是前后台、状态机。俺是本科僧,当初《操作系统》这门课上课时光睡觉了。最近看了本讲单片机上的软件的结构,比如桌面系统、实时系统、等等。不是很懂啊。牵扯到了任务调度,就是在51单片机上实现抢占式任务调度、合作式任务调度等。貌似跟咱的状态机不太一样。
他是在超级循环里一个TASK函数,调用各个任务,根据任务的紧急程度、时间什么的,不太懂啊,匠人帮忙给各位菜鸟讲讲在单片机(比如说51或者AVR或者ARM7之类的)如何实现这个方法,也就是除了前后台、状态机之外的程序架构?????
贫僧携师太及全家先谢谢了昂~

网友A:
贫僧携师太及全家先谢谢了昂~

:L好嚣张的破戒僧……

楼主:
8:39分,还没有回复,贫僧要送小孩去幼儿园了,挂机在线等ing~~~

网友B:
暂时还没遇到一定要用操作系统才能解决的案子

网友C:
在51单片机上实现抢占式任务调度、合作式任务调度未必就是OS,通常来说,使用前后台或者状态机也一样可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抢占式任务调度、合作式任务调度

网友D:
LZ有点个性,呵呵

网友E:
直接拉UCOS出来用不就完了吗

网友F:
1、通过将应用程序分割成若干独立的任务,RTOS使得应用程序的设计过程大为减化。
2、使用可剥夺性内核时,所有时间要求苛刻的事件都得到了尽可能快捷、有效的处理。
3、通过有效的服务,如信号量、邮箱、队列、延时、超时等,RTOS使得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上面的三句话是在ucos的教材上抄的,感觉很精辟。就是那个很火的ucos教程,忘了名字了。
做的第一个项目就用到了ucos,有些感想的。本想些出来可又说不清楚。楼主的问题一两句也说不清楚,等高手了。

楼主:
如图,这是对超级循环的评价,我是想让高手讲讲除了前后台方式还有啥好的结构??难道大家都是这样?

网友C:
除了前后台方式还有基于事件触发的方式和RTOS

网友G:
用uc/OSII吧!实时性很好,最好用ARM平台,最少也要在16位机跑,才不会喊内存吃紧.

楼主:
谢谢!偶做完这个项目就学UC/OS2

楼主:
除了前后台方式还有基于事件触发的方式和RTOS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看的这本书是“时间触发”方式。基于事件触发的方式和RTOS,给介绍本书看看,谢了!

网友H:
你这个贫僧还真是够贫的。

网友I:
要不匠人的下一份手记就写这个吧~~·

网友J:
:L好嚣张的破戒僧……
引用 网友A:
;P

网友K:
笨科僧飘过

网友C:
一般MCU上说时间触发多数都是前后台。

当然,个人认为,不管是前后台还是时间触发还是OS,都离不开时间触发,你的那本时间触发的书,可能就是很久以前的那本外译本,似乎是个老外写的,那本书写的不错,但基本上还是没有脱离前后台的影子,其实不管是前后台还是事件触发,真正实际用的时候,多数都是混用的,没有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含义。

网友L:
还是裸奔好

网友M:
1# elec921 LZ看的那书是什么名字?有空我也买本来看看,

网友N:
回复 楼主:
其实匠人的那本书是用来入门的,入门了以后,然后多看看,都江堰系统的作者写的那本书,上面有很多问题都讲的很清楚,比如耦合看门狗,等等。不管是前后台还是操作系统,都是为了减少耦合,其实用一个队列来模拟一个消息机制也不错。可以把各个耦合减少到最小,以前21ic上有个 叶绍伟 的那个系统就是这样的。
胡乱说些话。冒犯了哪位大侠,还望见谅

楼主:
我*,焕杰,在这都能遇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M: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的可靠应用

楼主:
就是这本老书,刚下的,感觉有点东西还是比较新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李焕杰,都江堰系统的作者写的那本书,用一个队列来模拟一个消息、、叶绍伟 的那个系统、

能否把都江堰那本书名告诉我

网友O(2010-09-13):
跟着前辈们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