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小功率直流电机驱动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多?(重发)

楼主(2009-11-14):
纯模拟分立元件?
模拟集成IC?
MCU+驱动IC?
大家说说看
我见过一个做驱动比较厉害的公司
全部是用分立元件搞的    占空比可调的方波用555和运放产生  然后用CPLD控制H桥时序   PI调节使用运算放大器实现的
不过见很多大公司也有相应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我自己的想法是用分立元件搞电路复杂,参数调试麻烦
趋向于采用专用PWM驱动器或者采用待PWM功能MCU的方案
大家以为呢?
主要要求是:调速比5000:1
超调15%左右,调节时间上升时间100ms以内
其实这些不是主要的
一个是抗干扰和稳定性
另外希望对转矩进行动态控制,想采用转速电流双闭环
大家发言呀
在技术交流发了,没什么人回,是不是因为没给分呀,呵呵

楼主:
顶一下   各位看官回帖呀

网友A:
5000:1,你以为你是伺服电机?
这种直流有刷小电机在30%转速以下就不能用简单的PWM来控制,连转起来都困难.
你的要求BLCD也难以实现.

楼主:
是直流伺服电机
BLCD不是无刷电机的控制方法么
这个调速比指标是领导瞎提的,不管它

楼主:
是印制绕组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
急切希望  awey maychang chunyang xwj powerants tyw等大侠出手
奇怪了   咋都是字母的ID呢

网友B:
没有定式,看成本要求、老板的爱好和工程师的个性。

楼主:
自己希望硬件电路尽量简单,电路调试容易点,抗干扰性好点
成本在四五百以下就可以了,用TI的2407应该可以拿下
我自己倒是想用2407+mos驱动IC的方案
主要的问题呢,2407现在好像停产了吧,不知道以后采购会不会有困难
另外不知道现在采用这样方案的多不多,或者说有些什么缺陷我没有考虑到的

网友A:
是直流伺服电机
BLCD不是无刷电机的控制方法么
这个调速比指标是领导瞎提的,不管它
引用 楼主:

直流伺服少见,一般都用直流无刷.BLCD不是控制方法,是直流无刷电机简称.

网友C:
应该是BLDC吧!楼上的各位!

网友A:
口误,是bl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