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有将SD卡格式化任意容量的工具软件

楼主(2009-11-14):
在测试过程中,要测试FAT12,FAT16和FAT32文件系统,想用一张大容量的SD卡(比如2G),如何方便的格式化成小容量SD卡,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合适的软件,请教大家是否有用过此类工具软件.先谢谢大家
当然可以先做个16M,32M和256M的启动区数据备份,然后用WinHex恢复到2G卡中,但这太麻烦了.
比较好用的是松下的SD卡低级格式化软件,顺带贴上

网友A:
笨,要先分区,再格式化

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即可

楼主:
问老X,SD卡也能分成几个区?好象不能吧,WindowsXP附件中没有磁盘分区的软件呀.

网友B:
你找一个能驱动U盘的启动盘,然后运行FDSK在FORNAT即可。

楼主:
呵呵,有空试试楼上这方法,只是这也太麻烦了,俺就想找个能在Windows下面自由变换SD卡容量的软件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