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大家看看是否能雾里看花不迷糊

楼主(2009-11-14):
以下代码由于是临时写成,仅作简单测试,基本能用,后用户反应功能异常,仔细一看,发现其中果然有BUG,晕,特发此贴,给大伙提个醒.除虫高手先别公布答案,让新手先找找.

void WriteFileInfoTo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
uint uiTemp;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stClusLO)>>8);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stClusLO)&0xff);    //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24);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16);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8);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 0xff);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
#if 0
//Old have a Bug in this Function
void ReadFileInfoFrom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
uint uiTemp;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8;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24;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16;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8;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

相关结构体定义如下:
/* FAT数据区中文件目录信息 */
typedef struct _FAT_DIR_INFO {
UINT8 DIR_Name[11];    /* 00H,文件名,共11字节,不足处填空格 */
UINT8 DIR_Attr;     /* 0BH,文件属性,参考前面的说明 */
UINT8 DIR_NTRes;     /* 0CH */
UINT8 DIR_CrtTimeTenth;   /* 0DH,文件创建的时间,以0.1秒单位计数 */
UINT16 DIR_CrtTime;    /* 0EH,文件创建的时间 */
UINT16 DIR_CrtDate;    /* 10H,文件创建的日期 */
UINT16 DIR_LstAccDate;    /* 12H,最近一次存取操作的日期 */
UINT16 DIR_FstClusHI;    /* 14H */
UINT16 DIR_WrtTime;    /* 16H,文件修改时间,参考前面的宏MAKE_FILE_TIME */
UINT16 DIR_WrtDate;    /* 18H,文件修改日期,参考前面的宏MAKE_FILE_DATA */
UINT16 DIR_FstClusLO;    /* 1AH */
UINT32 DIR_FileSize;    /* 1CH,文件长度 */
} FAT_DIR_INFO;       /* 20H */
typedef FAT_DIR_INFO *P_FAT_DIR_INFO;
FAT_DIR_INFO idata FDB_Current;  /*文件控制块信息*/

同一入口地址值执行一次写,然后读,居然出错了,您能找到问题吗?

网友A:
默认类型?

网友A:
什么编译器?基于什么平台?

网友B:
bug应该是 对于指针的应用。

网友C:
重大嫌疑犯: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uint8
uint16
uint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51平台的Keil -C51编译环境.

网友C:
uiTemp++估计是个帮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用法没有错,将无符号指针型变量的实际值赋给一个无符号整型变量,最后将终结地址值通过指针返回到主调函数.

网友A:
回复 网友A:

51平台的Keil -C51编译环境.
引用 楼主:

那么,我答对了吗?

网友D: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uiTemp在函数里面申请的 属于局部变量 在栈上申请的
退出函数的时候被释放
所以uiEEPROMAddress最后指向一个不确定的地址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uiEEPROMAddress是传址方式的入口参数,传入的是一个主调函数给出的真实常量或变量的地址,用*uiEEPROMAddress就是将子程序的某个结果通过指针返回给主调函数.因而与函数内部申请的临时变量uiTemp使用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吗?

网友D:
你的uiEEPROMAddress指向的值都改变了
write和read的参数变量虽然是同一个,但是值不一样了

网友D:
#11 古道热肠

假如最后是这样的话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就会发生我#10 楼说的情况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这个用法没有错,将无符号指针型变量的实际值赋给一个无符号整型变量,最后将终结地址值通过指针返回到主调函数.
引用 楼主:

老大,你定义的函数是void好不好?!你返回什么啊你?!如果在函数里面开辟的局部变量地址被覆盖了,返回的值能对吗?!

网友D:
#15
他的这个用法没错
uiEEPROMAddress在主函数应该初始化了,指向一个确定的地址了
只是把uiEEPROMAddress指向的变量的值改变了而已
而指针没有变

楼主:
你的uiEEPROMAddress指向的值都改变了
write和read的参数变量虽然是同一个,但是值不一样了
引用 网友D:

哈哈,没找准虫穴的方向

相关主调部分如下:

uint uiEEPROMAddress;   //EEPROM地址记数器
uchar ucCount;     //播报的语音文件总数
......
while(ucRepeatCount--)
{
  ucAddressCount = 4;
  uiEEPROMAddress = 0x100;  //EEPROM地址记数器
  ucCount = 0;     //播报的语音文件总数

......
      #if Module_Current_PlayFileFormat_CFG == c_PlayFileFormat_WAV
       strcpy(ucFileNameBuf,"点.WAV");
      #else
       strcpy(ucFileNameBuf,"点.mp3");
      #endif
      ucStatus = FindFileInSubDir(c_FindMode_FileName,1,ucFileNameBuf);
      if(ucStatus == ERR_SUCCESS)
      {
//        PlayMusicMain();
       WriteFileInfoToEEPROM(&uiEEPROMAddress);
       ucCount++;
      }
      else
      {
       #if(c_DBU_Info)
        printf("err Value is %d\n",(uint)ucStatus);
       #else
        ComShowString("Find File Fail!\n");
       #endif
      }

......

#if 1
  uiEEPROMAddress = 0x100;
  while(ucCount--)
  {
   ReadFileInfoFromEEPROM(&uiEEPROMAddress);
   PlayMusicMain();
  }
#endif

初始化肯定会做的.写和读分开来的,EEPROM就是个临时中转站而已.

网友E:
很明显的BUG,而且这样写估计效率很低。

提示:
溢出

网友F:
肠子的代码风格不错

楼主:
呵呵,大家按18楼老X的提示去找,很快能找到.

网友D:
呵呵,大家按18楼老X的提示去找,很快能找到.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看出来呀
高手 告诉我下,发消息我也行

网友D:
假如ucCount很大时
EEPROM的存储不够,会出现问题
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G:
32位,16位?

网友C:
那可能就是这两行中的uiTemp++造成的问题了,返回出去的都是++后的地址。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 0xff);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

网友H: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24;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16;
这两句溢出了,要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E:
yewuyi没找对哦,再去找!

LZ的本意就是要返回++后的地址,每次调用地址是自动增量的——这个不算BUG,BUG出在其他的低级错误上哦~

网友G:
嘿嘿,EEPROMread返回的是uchar.........

网友I: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这个不要加加了吧,加加成下一个地址了

网友J:
EEPROM写了之后是需要演示的!
EEPROM真正写的动作是在STOP命令之后,当EEPROM器件接收到STOP之后,内部的升压电路才会打开,从内部升压电路打开到烧写完成时需要时间的,上面的代码在写完一个字节后根本没有延时的动作又马上执行下一次的写,所以会导致写入部成功。

较好的做法是不用单个字节写,而是多个字节的连续写。写完之后并检测是否写入成功(POLLING)

网友J:
所以楼主会有时候好像写入,然后读出都是对的,有时不读!

不同的EEPROM读写速度会有差异,就算是相同的型号,不同批次,也会有差异!

楼主:
哈哈,BUG已被识破,总结一下.

25楼"t.jm"网友指出了读函数中存在的硬性BUG,属此题正解.

22楼"急驰的蚂蚁"提到的EEPROM空间溢出是有可能,但这个在上层主调函数书写时会自己控制长度的,就象将指针指向内存数组,写数组尤其要小心,弄不好指针跨界,程序重启或出现怪异的现象.

29楼"inter_Zhou"提到的EEPROM函数写可能出错,应考虑批次差异性并校验,这个说法是对的,不过这个处理应该是在EEPROM的写驱动底层函数中完成.该函数目前以Void返回,较为理想的是应该返时写是否成功的结果信息给主调函数进行错误处理.

楼主:
贴上测试合格的可用代码,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哈哈,老X一眼就看出来了,实战经验丰富.
void WriteFileInfoTo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
        uint uiTemp;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stClusLO)>>8);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stClusLO)&0xff);                                //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24);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16);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8);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 0xff);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

#if 0
//Old        have a Bug in this Function
void ReadFileInfoFrom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
        uint uiTemp;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8;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24;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16;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8;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
//
#endif

//Test        OK
#if 1
void ReadFileInfoFrom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
        uint uiTemp;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8;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ulong)EEPROMread(uiTemp++))<<24;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ulong)EEPROMread(uiTemp++))<<16;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ulong)EEPROMread(uiTemp++))<<8;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
#endif

楼主:
文件很小时不出错,文件一长就出错.根源就在以下写法并未真正完成预期的功能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24;
        FDB_Current.DIR_FileSize += EEPROMread(uiTemp++)<<16;

楼主:
实事上,2楼网友"ejack"的直觉和猜测也是对的.

楼主:
为什么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8;
        FDB_Current.DIR_FstClusLO += EEPROMread(uiTemp++);
不出错了,菜鸟可以试一试,Keil-C51在做这种操作时真不出错,实际上这是一个数据类型的默认转换物性的把握的问题,当然最好的写法是无法确实转换是否有效时,加上强制类型转换,保证万无一失,永不迷糊和犯低级错误.

网友K:
void WriteFileInfoTo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void ReadFileInfoFrom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为什么参数要用指针传递呢?直接传uint型数据就行吧。
而且看了半天,貌似没找到EEPROMread和EEPROMwrite的原型。

网友L:
这个程序是写EEPROM的,程序传递的也是指针,按道理那个变量应该是指针才有意义
void WriteFileInfoToEEPROM(uint *uiEEPROMAddress)
{
        uint *uiTemp;

        uiTemp = uiEEPROMAddress;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stClusLO)>>8);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stClusLO)&0xff);                                //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24);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16);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8);
        EEPROMwrite(uiTemp++,(FDB_Current.DIR_FileSize)& 0xff);
        uiEEPROMAddress = uiTemp;
}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主发是为了采用传址方式,将子程序中修改的结果传回主调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L:
传入的是变量的地址.

网友M:
EEPROMread()该函数应该返回的是U8吧。不错的确是溢出问题,而且是UINT32 DIR_FileSize将得不到正确数据

网友M:
:funk::晕才发现,LZ已公布……

网友N:
没看出来,堆栈溢出??

网友O:
推荐使用以下原型读写EEPROM
E2Read( uint16_t E2addr, void * RamAddr, uint8_t count );
E2Write( uint16_t E2addr, const void * RamAddr, uint8_t count );

楼主:
呵呵,楼上这原型不错,尤其是用了Const关键字,返回结果最好做成Bool型,也可做成整形,返回成功时为0,返回错误时,直接返回非0的错误码.
bool E2Read( uint16_t E2addr, void * RamAddr, uint8_t count );
bool E2Write( uint16_t E2addr, const void * RamAddr, uint8_t count );

uint16 E2Read( uint16_t E2addr, void * RamAddr, uint8_t count );
uint16  E2Write( uint16_t E2addr, const void * RamAddr, uint8_t 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