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加载测试的问题

楼主(2009-11-14):
我刚刚写了一个led的测试驱动,用insmod加载驱动,可以,没有问题,在dev下可以看到我的设备文件leds,我的测试文件里面在打开设备文件时候写的是open(“/dev/leds”,0);但是系统告诉我打开不成功,没有这个文件,我很是奇怪,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广告到处都是,建议把他ID封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懂!帮顶下......

网友B:
1.首先检查/dev/leds设备文件的permission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往下试
2.用strerror(errno)将错误信息转换成字符描述看看到底是什么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