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无线组网到底成熟了吗

楼主(2009-11-14):
ZIGBEE现在是比较热门的技术,但是据说现在还没有成熟的应用,100个节点的组网都成问题?

网友A:
IEEE802系列 唯一有前途的是802.3下属的,802.11也还可以,千万别搞802.14,

楼主:
很负责的告诉你:不成熟。

berkely大学有买的,arm+tinyos的上百美元一个,你可以买俩试试看看国外最高水平咋的了。

不过,要是实际情况下,6万个点是可能的,因为实际情况有很多接入点,比如:固定位置的节点,w ...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既然不成熟,哪来的实际中6万个点的可能?

网友C:
技术上讲,应当说是成熟的,商业上讲,还要观察,本质上是成本问题,至少短期内现状不会改变。

楼主:
成本问题是什么?节点成本高?

网友D:
5楼说到点上了,就是成本问题。

楼主:
如果不计成本,能稳定地运行吗?

网友E:
无线传输的可靠性和成本是一个矛盾体。 zigbee的协议有没有GSM复杂,GSM还有不少问题。

楼主:
有见多识广的给推荐几个成功的案例吗(最好在北京),可以去看看。谢谢了!

楼主:
"国家大剧院"有ZIGBEE的应用吗?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LS,wifi+RFID可不是ZIGBEE呀,搞清楚了

楼主:
想写论文直接买berkely的节点。我觉的说的很明白了。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