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40Kz频率

楼主(2009-11-14):
怎么样用SH69P862的一个口采样40KZ的频率,而单片机采样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A:
你什么意思?你所谓的频率是什么意思?你讲你的40KHZ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不就的了吗?

楼主:
我没有描述清楚,是40KZ的电压信号,我怎么能采样到并判别出是40KZ的电压信号

网友A:
AD采样应该是对直流电压信号采样吧,就是说你的脉冲信号应该是先经过整流电路变为直流之后才进入的mcu

至于你的脉冲对不对完全可以在未转为直流的情况前测到!

不知道俺说的对不对,我没有对脉冲这中情况采样过!期待大牛来解决!

网友B:
怎么样用SH69P862的一个口采样40KZ的频率,而单片机采样的是电压信号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应用,应该是类似测量脉宽的应用.
例如,你是40KHZ的直流信号,您可以用中断或是查询的方式来测量它的脉宽并计算出其频率即可.

网友C:
也可用Timer做成外部触发计数器方式。

根据频率的不同,有测频率和测周期两个选择。
低频时候测周期,高频时候测频率,以达到降低误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