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优化问题

楼主(2009-11-14):
我在测试端写的电平状态时写了如下代码:
#define LO1_ADDR XBYTE[0x1FFF]

unsigned char bdata TranByte;
sbit SDIO = TranByte^0;

void mian()
{
SDIO = 0;
LO1_ADDR = TranByte;
SDIO = 1;
LO1_ADDR = TranByte;

SDIO = 0;
LO1_ADDR = TranByte;
SDIO = 1;
LO1_ADDR = TranByte;
}
优化级别是默认的,但是后面的代码LO1_ADDR = TranByte;被优化了,导致写出的电平状态不对。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去掉优化?

网友A:
没优化呀?

    10: void mian()
    11: {
    12: SDIO = 0;
C:0x0000    C200     CLR      SDIO(0x20.0)
    13: LO1_ADDR = TranByte;
C:0x0002    901FFF   MOV      DPTR,#0x1FFF
C:0x0005    E520     MOV      A,TranByte(0x20)
C:0x0007    F0       MOVX     @DPTR,A
    14: SDIO = 1;
C:0x0008    D200     SETB     SDIO(0x20.0)
    15: LO1_ADDR = TranByte;
    16:
C:0x000A    E520     MOV      A,TranByte(0x20)
C:0x000C    F0       MOVX     @DPTR,A
    17: SDIO = 0;
C:0x000D    C200     CLR      SDIO(0x20.0)
    18: LO1_ADDR = TranByte;
C:0x000F    E520     MOV      A,TranByte(0x20)
C:0x0011    F0       MOVX     @DPTR,A
    19: SDIO = 1;
C:0x0012    D200     SETB     SDIO(0x20.0)
    20: LO1_ADDR = TranByte;
C:0x0014    E520     MOV      A,TranByte(0x20)
C:0x0016    F0       MOVX     @DPTR,A
    21: }
C:0x0017    22       RET
C:0x0018    00       NOP
C:0x0019    00       NOP
C:0x001A    00       NOP
C:0x001B    00       NOP
C:0x001C    00       NOP
C:0x001D    00       NOP

楼主(2010-01-08):
在我的编译器里被优化了...

网友B:
但是后面的代码LO1_ADDR = TranByte;被优化了,导致写出的电平状态不对。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去掉优化?
引用 楼主:

什么叫 后面的代码LO1_ADDR = TranBy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