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中一些疑问

楼主(2009-11-14):
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践一书中,第120页TAD1~0可以设置1,4,8,16分频,而第125页3.7.7节中说只能设置1,2,4,8分频,请问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A:
LZ你说的120也上面的1,4,8,16应该属于是倍频吧!你是不是看错了?????????

楼主:
没有看错,1,4,8,16倍主振荡周期和1,2,4,8分频对应不上啊?

楼主:
建议中颖公司把书修改一下,一本书里描述同一问题时不要一会用这型号,一会用那型号!比如SH69P862就是1,4,8,19倍主振荡周期,而SH69P43就是1,2,4,8倍主振荡周期!所以会出现我提的问题,1,2,4,8分频是针对SH69P43这一类的单片机,不要给人以误解

楼主:
19误打进去了,是16

网友B:
这块写的是不太好,应该只是以一种型号来说明情况,结果前后选用的型号有所不同,给您造成了误解,谢谢指正.

您只需要理解说原理,具体的参数还是要看具体的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