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的电信POE电源,获得+3.3v用什么方式简便些

楼主(2009-11-14):
我现在考虑用LM2575HV先升到-5v,然后用34063之类通用芯片转到+3.3v
不过这个实在是太麻烦了,电路上太复杂

因为+3.3v芯片只需要5mA的电流,能输出20mA怎么也富余了,用两个芯片转来转去也实在太复杂

有没有办法用三极管做个简单的升压开关电源

俺是业余爱好者没学过模电,求助各位了

网友A:
电流太小了,按单价瓦数算,怎么做都划不来.如果设备上有其它的开关电源的话就好办些,起码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B:
随便做个振荡器,输出串电容后整流,滤波,电阻限流,稳压即可

要学会活学活用整流电路哦~

网友C:
仅需要3.3V/5mA电流,电源电压负48V,功率可以很小,用13001足够又足够。
但用非隔离的电路却不一定合适,可考虑用有变压器的隔离电路,当非隔离用。
要简单,考虑自激工作。

网友D:
自激非隔离的BUCK-BOOST,楼主到电源网搜“门外汉之班门弄斧”,俺前年发的,用于LED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4楼,这个电源还真不能做成隔离的,我先继续研究5楼的**

网友C:
回楼主:
4楼和5楼说的并无本质区别,只是细节上稍有些不一样。
用变压器的好处,是占空比不必很小。成本上,仅是在Buck-Boost电路中的电感上加绕几圈导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