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触摸屏驱动移植后,找不到mouse0/event0

楼主(2009-11-14):
从网上找了针对S3C2410的触摸 屏驱动,按照上面的教程也进行了相应的移植,可 是在根文件下找不到mouse0  或者是event0,请大家帮忙!!
# cat devices
Character devices:
  1 mem
  2 pty
  3 ttyp
  4 /dev/vc/0
  4 tty
  5 /dev/tty
  5 /dev/console
  5 /dev/ptmx
  7 vcs
10 misc
13 input
14 sound
29 fb
89 i2c
90 mtd
116 alsa
128 ptm
136 pts
180 usb
189 usb_device
204 s3c2410_serial
254 devfs

Block devices:
  1 ramdisk
  7 loop
  8 sd
31 mtdblock
43 nbd
65 sd
66 sd
67 sd
68 sd
69 sd
70 sd
71 sd
128 sd
129 sd
130 sd
131 sd
132 sd
133 sd
134 sd
135 sd
180 ub
254 mmc

并且在device /input/目录下也没有相应的文件
  # ls
bin          home         linuxrc.bak  proc         sys          usr
dev          lib          mnt          root         temp
etc          linuxrc      opt          sbin         tmp
# cd dev
# ls
console   kmem      mmc       ptmx      scsi      tty       vcc
fb        kmsg      mtdblock  pts       shm       ub        zero
full      loop      nbd       pty       snd       urandom
i2c       mem       null      random    sound     usb
input     misc      port      rd        tts       vc
# ls input
mice
# ls -al input
drwxr-xr-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
drwxr-xr-x    1 root     root            0 Jan  1 00:00 ..
crw-r--r--    1 root     root      13,  63 Jan  1 00:00 mice

楼主:
补充下上面的:在内核启动过程中,有这么一句,
ts: Compaq touchscreen protocol output
说明内核也有相应的配置

楼主:
经过查找,发现和Ts: Compaq touchscreen protocol output  的输出 是因为内核加载了tsdev,可是搞不懂该文件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也是触摸屏的驱动吗,那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移植的s3c2410_ts.c文件中 的驱动没有起作用?

楼主:
# ./ts_calibrate
xres = 320, yres = 240
Took 14 samples...
Top left : X =  241 Y =  785
Took 7 samples...
Top right : X =  182 Y =  818
Took 11 samples...
Bot right : X =  213 Y =  807
Took 13 samples...
Bot left : X =  180 Y =  748
Took 18 samples...
Center : X =  257 Y =  841
-1917.546875 -2.326775 3.221725
638.710938 -0.113014 -0.618362
Calibration constants: -125668352 -152487 211139 41858560 -7406 -40525 65536

网友A:
不明白了……

楼主:
已经在/DEV/INPUT/下找到了EVENT0,可是在进行屏幕校对时,产生的数据不正确,请达人帮忙看下
# ./ts_calibrate
xres = 320, yres = 240
Took 14 samples...
Top left : X =  241 Y =  785
Took 7 samples...
Top right : X =  182 Y =  818
Took 11 samples...
Bot right : X =  213 Y =  807
Took 13 samples...
Bot left : X =  180 Y =  748
Took 18 samples...
Center : X =  257 Y =  841
-1917.546875 -2.326775 3.221725
638.710938 -0.113014 -0.618362
Calibration constants: -125668352 -152487 211139 41858560 -7406 -40525 65536

楼主:
为什么YRES的值会那么大呢,好像那5点测试数据也不正确呀

楼主:
又犯了低级错误了,看了一篇**后,才知道怎么进行触摸屏校正了,原来 在校正的时候要用点光标的中心,依次点五个移动光标的中心,得到五组校验值,用于触摸屏确定坐标。

楼主:
没有人回答,只有自问自答了,也许我问的问题太没有什么含量,继续学习中!!

网友B(2010-10-29):
您好,能不能讲讲event0你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C:
在Linux下的驱动和应用程序是需要经过设备文件进行关联的,所以你必须创建设备文件。
有两种方法创建,一个就是手工使用mknod创建,设备号必须与驱动程序的相一致。
别一个就是使用devfs,这是设备文件系统,内核必须支持并且驱动必须是动态创建设备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