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2440 之 有傻 B

楼主(2009-11-14):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 USB device detection control
rGPGCON &= ~(3<<24); //usb D+ D- 初始化
rGPGCON |=  (1<<24); // output
rGPGUP  |=  (1<<12); // pullup disable
rGPGDAT |=  (1<<12); // output
Isr_Init();
Uart_Init(0,115200);//串口波特率
Uart_Select(0);//串口通道0
rMISCCR=rMISCCR&~(1<<3); // USBD is selected instead of USBH1//选择串口H1
rMISCCR=rMISCCR&~(1<<13); // USB port 1 is enabled.
//  USBD should be initialized first of all.
isUsbdSetConfiguration=0;//USBD设置配置标记
pISR_SWI=(_ISR_STARTADDRESS+0xf0); //for pSOS 在RAM的_ISR_STARTADDRESS处开辟一段空间

UsbdMain();
Delay(0);  //calibrate Delay()
// CLKOUT0/1 select.
//Uart_Printf("CLKOUT0:MPLL in, CLKOUT1:RTC clock.\n");
//Clk0_Enable(0); // 0:MPLLin, 1:UPLL, 2:FCLK, 3:HCLK, 4:PCLK, 5:DCLK0
//Clk1_Enable(2); // 0:MPLLout, 1:UPLL, 2:RTC, 3:HCLK, 4:PCLK, 5:DCLK1
Clk0_Disable();//禁止CLKOUT0输出时钟
Clk1_Disable();//禁止CLKOUT0输出时钟
Uart_Printf("\n\n");
Uart_Printf("+---------------------------------------------+\n");
Uart_Printf("| S3C2440A NandFlash Test ver R0.06 2008 Aug  |\n");
Uart_Printf("+---------------------------------------------+\n");
Uart_Printf("For additional menu, Press any key. \n");
Uart_Printf("\n");
download_run=0;
while(1)
{
  if(menuUsed==1)Menu();
  WaitDownload();
}
}

楼主:
pISR_SWI=(_ISR_STARTADDRESS+0xf0);

#define pISR_SWI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8))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不知道红色的那段 是不是 修改异常向量表地址?
为什么要修改 还有++0xf0???????????????????????????

楼主:
难道 是 pISR_SWI=(_ISR_STARTADDRESS+0xf0);        //for pSOS 在RAM的_ISR_STARTADDRESS处开辟一段堆栈空间

楼主:
疑问XX

        U8 tempMem[16];
        U8 key;

        checkSum=0;
        downloadAddress=(U32)tempMem; //_RAM_STARTADDRESS;
        downPt=(unsigned char *)downloadAddress;
        //This address is used for receiving first 8 byte.//这个地址是用来接收前8个字节
        downloadFileSize=0;

楼主:
U8 tempMem[16];
downloadAddress=(U32)tempMem; //_RAM_STARTADDRESS;
接收前8个字节  难到是  USB 枚举的那前8个字节???????????
U8 tempMem[16]; 为何是16 个 而不是8个  让费空间XXX

楼主:
/*******************************/
        /*        Test program download        */
        /*******************************/
        j=0;
       if(isUsbdSetConfiguration==0) //isUsbdSetConfiguration的值是怎么改变的?是中断里改变的么?
        {
                Uart_Printf("USB host is not connected yet.\n");
        }
        while(downloadFileSize==0)
        {
                if(first==1 && isUsbdSetConfiguration!=0)
                {
                        Uart_Printf("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n");
                        first=0;
                }
                j++;
                key=Uart_GetKey();//接收串口数据
                if(key!=0)//如串口接收到数据,则禁止自动运行,并显示菜单
                {
                        Menu();
                        first=1; //To display the message,"USB host ...."
                        //在端口下载返回后downloadFileSize不为0,因此不能再执行USB下载!
                }
        }
        Timer_InitEx();//定时器初始化//好象用来计算USB下载时间用的
        Timer_StartEx();//定时器开启
        rINTMSK&=~(BIT_DMA2); //中断控制
        ClearEp3OutPktReady();//清除端点3输出 读取
                // indicate the first packit is processed.第一packit的指示处理
                // has been delayed for DMA2 cofiguration.//推迟DMA2的配置
        if(downloadFileSize>EP3_PKT_SIZE)
        {
                if(downloadFileSize<=(0x80000))
                {
                          ConfigEp3DmaMode(downloadAddress+EP3_PKT_SIZE-8,downloadFileSize-EP3_PKT_SIZE);
                }
                  else
                  {
                          ConfigEp3DmaMode(downloadAddress+EP3_PKT_SIZE-8,0x80000-EP3_PKT_SIZE);
                        //2440比2410的DIDSTCx寄存器多了中断产生条件的控制位,USB的DMA传输为字节计数
            //防止高频开cache运行时下载大于0x80000字节文件时IsrDma2出错!!! hzh
                        if(downloadFileSize>(0x80000*2))//for 1st autoreload
                        {
                                rDIDST2=(downloadAddress+0x80000-8);  //for 1st autoreload.
                            rDIDSTC2=(1<<2)|(0<<1)|(0<<0);
                                rDCON2=rDCON2&~(0xfffff)|(0x80000);
                                  while(rEP3_DMA_TTC<0xfffff)
                                  {
                                          rEP3_DMA_TTC_L=0xff;
                                          rEP3_DMA_TTC_M=0xff;
                                          rEP3_DMA_TTC_H=0xf;
                                  }
                        }
                        else
                        {
                                rDIDST2=(downloadAddress+0x80000-8);  //for 1st autoreload.
                                  rDIDSTC2=(1<<2)|(0<<1)|(0<<0);
                                rDCON2=rDCON2&~(0xfffff)|(downloadFileSize-0x80000);
                                  while(rEP3_DMA_TTC<0xfffff)
                                  {
                                          rEP3_DMA_TTC_L=0xff;
                                          rEP3_DMA_TTC_M=0xff;
                                          rEP3_DMA_TTC_H=0xf;
                                  }
                        }
                }
                totalDmaCount=0;
        }
        else
        {
                totalDmaCount=downloadFileSize;
        }

        Uart_Printf("\nNow, Downloading [ADDRESS:%xh,TOTAL:%d]\n",downloadAddress,downloadFileSize);
        Uart_Printf("RECEIVED FILE SIZE:%8d\n",0);
        j=0x10000;
        while(1)
        {
                if( (rDCDST2-(U32)downloadAddress+8)>=j)
                {
                        Uart_Printf("\b\b\b\b\b\b\b\b%8d",j);
                           j+=0x10000;
                }
                if(totalDmaCount>=downloadFileSize)break;
        }
        time=Timer_StopEx();
        Uart_Printf("\b\b\b\b\b\b\b\b%8d",downloadFileSize);
        Uart_Printf("\n(%5.1fKB/S,%3.1fS)\n",(float)(downloadFileSize/time/1000.),time);
        /*******************************/
        /*         Verify check sum                */
        /*******************************/
        Uart_Printf("Now, Checksum calculation\n");
        cs=0;
        i=(downloadAddress);
        j=(downloadAddress+downloadFileSize-10)&0xfffffffc;
        while(i<j)
        {
                temp=*((U32 *)i);
                i+=4;
                cs+=(U16)(temp&0xff);
                cs+=(U16)((temp&0xff00)>>8);
                cs+=(U16)((temp&0xff0000)>>16);
                cs+=(U16)((temp&0xff000000)>>24);
        }

        i=(downloadAddress+downloadFileSize-10)&0xfffffffc;
        j=(downloadAddress+downloadFileSize-10);
        while(i<j)
        {
                  cs+=*((U8 *)i++);
        }
        checkSum=cs;
        dnCS=*((unsigned char *)(downloadAddress+downloadFileSize-8-2))+
        (*( (unsigned char *)(downloadAddress+downloadFileSize-8-1) )<<8);

        if(checkSum!=dnCS)
        {
                Uart_Printf("Checksum Error!!! MEM:%x DN:%x\n",checkSum,dnCS);
                return;
        }
        Uart_Printf("Download O.K.\n\n");

网友A:
标题党啊,呵呵

网友B:
我也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楼主:
基 2440 KEIL FOR ARM (MDK) USB DOWN NAND

楼主:
2440  的寄存器 实在是 太多了!!!

楼主:
LS 门 不要笑啥  帮忙 解决下 问题 哦!!

楼主:
pISR_SWI=(_ISR_STARTADDRESS+0xf0);        //for pSOS

最佳答案PSOS是ISI公司研发德产品,该产品推出时间比较早,因此比较成熟,可以支持多种处理器,曾是国际伤应用最广泛德产品,主要应用领域是远程通信,航天,信息家电和工业控制。但该公司已经被风河公司兼并,从VxWorks5.5开始,已将PSOS的主要特点融入VxWorks中。PSOS是一个由标准软组建组成的,可剪裁的实时操作系统。其系统结构可以分为内核层,系统服务层,用户层。

楼主:
m26(phsoscm26_2440a) Oscillator cell with enable and feedback resistor

phsoscm26_2440a

楼主:
加入 pISR_SWI=   (unsigned) SWI_Handler;

pISR_SWI 是 2级 向量表的地址

0x08 是 硬件地址 ---> BL 是跳不到 RAM 区的 我们 必须用 LDR 做个飞行 2GB 全程跳跃

楼主:
这是s3c44b0的部分启动代码:

  .macro   HANDLER   HandleLabel
  stmdb sp!,   {r0-r11,   ip,   lr}   /*   push   r0-r11,   ip,   lr   */
  ldr r0,   =\HandleLabel
  ldr r1,   [r0]
  mov lr,   pc
  bx r1     /*   call   interrupt   routine   */
  ldmia sp!,   {r0-r11,   ip,   lr}     /*   pop   r0-r11,   ip,   lr   */
  subs pc,   r14,   #4     /*   interrupt   ret   */
  .endm

  -----------------------------------------------------------

  .text
  ENTRY:
          b   ResetHandler     /*   for   debug                         */
          b   HandlerUndef     /*   handlerUndef                   */
          b   HandlerSWI         /*   SWI   interrupt   handler*/
          b   HandlerPabort     /*   handlerPAbort                 */
          b   HandlerDabort       /*   handlerDAbort                 */
          b   .                               /*   handlerReserved             */
          ldr                     pc,   =HandlerIRQ
          b   HandlerFIQ

  --------------------------------------------------------------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

  .equ HandleReset, _ISR_STARTADDRESS /*   c7fff00   */
  .equ HandleUndef, _ISR_STARTADDRESS+4
  .equ HandleSWI, _ISR_STARTADDRESS+4*2
  .equ HandlePabort, _ISR_STARTADDRESS+4*3
  .equ HandleDabort, _ISR_STARTADDRESS+4*4
  .equ HandleReserved, _ISR_STARTADDRESS+4*5
  .equ HandleIRQ, _ISR_STARTADDRESS+4*6
  .equ HandleFIQ, _ISR_STARTADDRESS+4*7

  我想请教的是他是怎么根据宏来进入不同的中断服务程序的,比如说软中断,对于不同的目的,我想进入不同中断服务程序,怎么进入阿?

  问题点数:40、回复次数:6Top

1 楼hcd007(猎人王)回复于 2006-12-17 00:50:25 得分 0 不太懂,不过软中断可以有不同的中断服务程序吗?

  帮忙定一下!!

  --------------------
  嵌入式学习中...Top
2 楼fengzhiyi1(zhaoqingguo)回复于 2006-12-17 21:26:27 得分 0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   期待中..Top
3 楼bygreen(bygreen)回复于 2006-12-19 14:00:11 得分 5应该还有个flag是存在寄存器里得,根据它判断进入不同得软中断Top
4 楼benjum(小木)回复于 2006-12-20 10:11:49 得分 25"HandlerFIQ:HANDLER   HandleFIQ"

  其中HANDLER是一个宏,用于查找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这些地址存放在由HandleXXX指向的表项中,该表定位在RAM高端,基地址为_ISR_STARTADDRESS。

  bootload中应该还有如下的   地址定义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

  我也刚学中断,个人理解_ISR_STARTADDRESS为中断向量表的基地址
  假如_ISR_STARTADDRESS为   0x800000000,当IRQ中断时,根据b   HandlerFIQ,先跳转
  再根据^   _ISR_STARTADDRESS基地址+HandleIRQ   的偏移地址(4*6)得到的中断地址
  0x80000000+0x00000024=0x80000024

  我也不太确定,请各位高人指正了
  我也不太确定,请各位高人指正了

楼主:
发表于:2007-10-23 20:20:13最近在s3c44b0x板子上跑一个中断程序,总是失败,考虑了所有情况后觉得ISR_STARTADDRESS值是个可能出错的地方。源程序上定义了ISR_STARTADDRESS=0xc77ff00,但发现自己的板子是HY57V641620,这个实际上是一个4BANK*1M*16BIT的SDRAM,那这个地方的ISR_STARTADDRESS是不是应该定义为0xc37ff00,可是还是不对,期望高手帮忙啊。

楼主:
回复于:2007-10-24 00:26:54第一,地址的确定,要看你硬件如何接线的。44B0没有MMU,物理地址接的是多少,就是多少;
第二,如果ISR在SDRAM内,那么首先要确保SDRAM是初始化好了的。
第三,你应该尝试去读ISR_STARTADDRESS地方的代码。如果你源程序定义的ISR_STARTADDRESS是0xc77ff00,而你的接线又没有接到那个bank,那么很可能报的错误是data abort 或者预取指令错误等等exception。如果没有exception,只是进了中断就没有出来,那应该是地址可以访问,但是ISR程序有误。你可以通过硬件点灯这类的方式判断是否进入了ISR。
第四,你可以贴一部分代码上来,便于分析问题。

楼主:
回复于:2007-10-24 21:37:47先谢谢了,下面是部分程序:
void Led_Display(int LedStatus)
{

    rPDATC=(rPDATC&0x1f1)|((LedStatus&0x7) < <1);
}

void __irq timer0_int(void)
{
  rI_ISPC=BIT_TIMER0;
  mt0cnt++;

  if (mt0cnt>100)
  {

      mt0cnt=0;
Led_Display(ledstatus);
ledstatus=(~ledstatus)&0x7;
  }
  else ;
  return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rINTMSK=BIT_GLOBAL;

    pISR_TIMER0=(int) timer0_int;
    rINTCON=0x5;

    rTCFG1=0x00000004;
    rTCNTB0=(unsigned int)(MCLK_D/(rTCFG0&0x000000ff)/32/100 );
    rTCON=0x00a;
    rTCON=0x009;
    Uart_Printf("begin \n");
    rINTMSK=~(BIT_GLOBAL|BIT_TIMER0);

}

void __irq eint4567_int(void)
{
rI_ISPC=BIT_EINT4567;
Led_Display(ledstatus);
ledstatus=(~ledstatus)&0x7;

}
void init_eint4567(void)
{
rINTMSK=~(BIT_GLOBAL|BIT_EINT4567);
pISR_EINT4567=(int) eint4567_int;
rINTCON=0x5;
}

/***************************************************************************
Function name: Main
Parameter    : void
Description  : 初始化系统时钟,串口,并调用LCD图片显示实验函数
Return     : void
Argument    :
Autor & date :
****************************************************************************/
void Main(void)
{
int i;
SystemClock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MemCfgInit(); //设置非Cache区
PortInit(); //端口初始化
CacheEnable(); //Cache允许

SerialSwitch(0); //切换到串口1
SerialChgBaud(115200);     //设置串口波特率,115200
rPCONC=0x0015;
rPUPC=0xffff;

//将中断向量和处理程序拷贝到SDRAM的起始地址
//假设中断跳转指令已经烧写到了FLASH的起始地址!!!
if(Image$$RO$$Base!=(char *)0x0c000000) {
U32 *src = (U32 *)Image$$RO$$Base;
U32 *dst = (U32 *)0x0c000000;
for(i=0x00; i <0x400; i++)
dst[i] = src[i];
}

Uart_Printf( "\nFS44B0XP Timer0 Interrupt Test!\n" );
    init_timer0();

    while((flag!=10));  //等待中断的产生,10次中断后结束
    rTCON=0x0;          //停止
    rINTMSK=BIT_GLOBAL;
    Uart_Printf("\n Timer2 Interrupt Ok\n");
}

-----------------------------------------
IsrIRQ ;using I_ISPR register.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IMPORTANT CAUTION
;if I_ISPC is not used properly, I_ISPR can be 0 in this routine.

    ldr     r9,=I_ISPR
    ldr     r9,[r9]

cmp r9, #0x0 ;If the IDLE mode work-around is used,
;r9 may be 0 sometimes.
beq %F2

    mov     r8,#0x0
    movs    r9,r9,lsr #1
    bcs     %F1
    add     r8,r8,#4
    b     %B0

    ldr     r9,=HandleADC
    add     r9,r9,r8
    ldr     r9,[r9]
    str     r9,[sp,#8]
    ldmfd  sp!,{r8-r9,pc}

ldmfd sp!,{r8-r9}
add sp,sp,#4
subs pc,lr,#4

————————————————————————

楼主:
[] 请问,关于_ISR_STARTADDRESS

在 option.h 中有以下定义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在程序运行中产生中断时该地址确实是中断向量表的开始地址,问题是,我查看了所有的相关代码与手册,都没有指明该地址是如何成为或被设置为中断向量表的开始地址的。
  我查看了其它文档,默认的中断向量表的开始地址是0x00 ,请问在gec2440a开发板中的例子代码"4_EINT"项目中,是如何把地址0x33ffff00设置为中断向量表的开始地址的。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
;下面这个宏是用于第一次查表过程的实现中断向量的重定向,如果你比较细心的话就是发现
;在_ISR_STARTADDRESS=0x33FF_FF00里定义的第一级中断向量表是采用型如Handle***的方式的.
;而在程序的ENTRY处(程序开始处)采用的是b Handler***的方式.
;在这里Handler***就是通过HANDLER这个宏和Handle***建立联系的.
;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正真定义的向量数据在内存空间里,而不是在ENTRY处的ROM(FLASH)空间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程序里灵活的改动向量的数据了.
;========================================================================================
;;这段程序用于把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装载到pc中,有人称之为“加载程序”。
;本初始化程序定义了一个数据区(在文件最后),34个字空间,存放相应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每个字
;空间都有一个标号,以Handle***命名。
;在向量中断模式下使用“加载程序”来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这里就必须讲一下向量中断模式和非向量中断模式的概念
;向量中断模式是当cpu读取位于0x18处的IRQ中断指令的时候,系统自动读取对应于该中断源确定地址上的;
;指令取代0x18处的指令,通过跳转指令系统就直接跳转到对应地址
;函数中 节省了中断处理时间提高了中断处理速度标 例如 ADC中断的向量地址为0xC0,则在0xC0处放如下
;代码:ldr PC,=HandlerADC 当ADC中断产生的时候系统会
;自动跳转到HandlerADC函数中
;非向量中断模式处理方式是一种传统的中断处理方法,当系统产生中断的时候,系统将interrupt
;pending寄存器中对应标志位置位 然后跳转到位于0x18处的统一中断
;函数中 该函数通过读取interrupt pending寄存器中对应标志位 来判断中断源 并根据优先级关系再跳到
;对应中断源的处理代码中
;
;H|------|           H|------|        H|------|           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     |------|         |------|            |------|          |------|<------sp
;L|      |            |------|<----sp L|------|            |-isr--|          |------| isr==>pc
; |      |            |      |         |--r0--|<----sp     |---r0-|<----sp  L|------| r0==>r0
;    (0)                (1)              (2)                  (3)               (4)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标号
sub sp,sp,#4    ;(1)减少sp(用于存放转跳地址)
stmfd sp!,{r0}   ;(2)把工作寄存器压入栈(lr does no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将HandleXXX的址址放入r0
ldr     r0,[r0]    ;把HandleXXX所指向的内容(也就是中断程序的入口)放入r0
str     r0,[sp,#4]      ;(3)把中断服务程序(ISR)压入栈
ldmfd   sp!,{r0,pc}     ;(4)用出栈的方式恢复r0的原值和为pc设定新值(也就完成了到ISR的转跳)
MEND

;=========================================================================================
;在这里用IMPORT伪指令(和c语言的extren一样)引入|Image$$RO$$Base|,|Image$$RO$$Limit|...
;这些变量是通过ADS的工程设置里面设定的RO Base和RW Base设定的,
;最终由编译脚本和连接程序导入程序.
;那为什么要引入这玩意呢,最简单的用处是可以根据它们拷贝自已
;==========================================================================================
;Image$$RO$$Base等比较古怪的变量是编译器生成的。RO, RW, ZI这三个段都保存在Flash中,但RW,ZI在Flash中
;的地址肯定不是程序运行时变量所存储的位置,因此我们的程序在初始化时应该把Flash中的RW,ZI拷贝到RAM的对应位置。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编译器替我们实现这个操作。比如我们跳转到main()时,使用 b   __Main,编译器就会在__Main
;和Main之间插入一段汇编代码,来替我们完成RW,ZI段的初始化。 如果我们使用 b   Main, 那么初始化工作要我们自己做。
;编译器会生成如下变量告诉我们RO,RW,ZI三个段应该位于什么位置,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RW,ZI在Flash中存储在什么位置,
;实际上RW,ZI在Flash中的位置就紧接着RO存储。我们知道了Image$$RO$$Base,Image$$RO$$Limit,那么Image$$RO$$Limit就
;是RW(ROM data)的开始。

IMPORT  |Image$$RO$$Base|  ; Base of ROM code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楼主:
;Interrupt  definitions      ;中断定义
INTOFFSET          EQU    0X4A000014                      ;中断请求源偏移 地址

;//中断向量表
;// 中断向量地址     <0x20-0x3fffff78>
;// 中断向量表地址必须字对齐
;//</e>
IntVT_SETUP      EQU     1            ;中断向量设置标记(开)
IntVTAddress    EQU     0x33ffff20    ;中断向量地址33ffff20  0x33ffff00 33FFFFF0

网友C(2010-08-25):
楼主根本就没有看懂bootloader,还是好好拿回去再看看吧

网友C:
一搜又搜进来了,实在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