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裸奔2440的?

楼主(2009-11-14):
有多少人裸奔2440的?
我主要就是从外设获取信息刷8寸TFT。

裸奔2440,应该不多吧,投石问路,看看有同路人一起裸奔的没有

楼主:
见到如此说法,很费解:

2440不用OS,他的代码缓存和数据缓存无法利用,也就能跑几十M而已
因为SDRAM的读写周期很长,一般要十来个周期,就算你用400MHz速度,SDRAM的速度也就40MHz而已

程序放在SDRAM运行,速度可想而知了

我个人认为是否用OS不影响速度。请路过的指教

网友A:
不用OS一样可以用Icache,指令速度可以很快的。但裸奔一般不打开MMU,就没法用Dcache了。其实裸奔也可以打开MMU,只是增加了内存的使用和软件难度。

网友B:
裸奔的话肯定比较难发挥SDRAM的效率

楼主:
如此说UCOSII也无济于事。

我单纯希望裸奔提速的思路有问题了?

加入不用LINUX和CE想读取SD并显示在8寸TFT速度上能满足吗

网友A: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都不敢去发表一些言论。比如说,ARM9如果用uC/OS-II的速度是快得不得了,只有实实在在做过并有测试条件的人才知道;再又如ARM9与ARM7,我们是购买了两种测试仪器(以太网一致性测试仪和以太网流量监控仪)之后才知道其中的性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很多人的理解都是表面**,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有ARM9的问题,只要使用了LCD,如果使用WinCE或者Linux,由于LCD占用的资源实在太大,以至于以太网根本就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此时此刻使用uC/OS-II则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必须在ARM9电路中加一个3D图形加速芯片(超过100元)之后,才能体现ARM9的优势。”

上面是周工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帖子中发表的。我个人也是觉得速度跟用不用OS关系不大,只要充分利用ARM9的哈佛结构和两个cache,再把代码的时序和结构处理好,速度就可以很快。ucosii比起linux和wince,占用资源少,任务切换的开销小,恰恰可以提高速度。

楼主:
楼上,我只是操作SD卡和显示TFT,这个过程我觉得裸奔不影响速度,DMA挂2个外设而已,一个缓冲就够了,不涉及缓存;所以我认为裸奔速度也很快,当然十个人看法。

此外周公帖子的链接您能给一个吗,我也看看。

网友A:
不用指令缓存,速度会慢很多。
那个帖子貌似和咱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关系不大。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99828&highlight=

网友C:
还真没试过呢

网友D:
”如果使用WinCE或者Linux,由于LCD占用的资源实在太大,以至于以太网根本就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
以前我也以为瓶颈在arm或者os, 后来把网卡从10M改成100M,比如cs8900改成dm9000. 速度明显提升很多。wifi的速度也ok, 802.11b(54M)的,某次下载无意瞄了下,记得是60k-100k的速度(电脑不过才200k) 。 有arm9的wifi(无单独显存)手机试试速度有多少?
---- 以上数据来自**,欢迎纠正,概不负责。

网友A:
LS,电脑才200K,是被网络的带宽限制住了。如果在局域网内,那速度就只受系统本身的限制,硬件+OS。

楼主:
裸奔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所以我想裸奔。

目前徘徊在裸奔或UCOSII + 2440.

网友E:
给大家举个例子:
sunplus的DVD平台(720, 8200),里面就是没有操作系统,里面的文件系统(FAT, CD FS), 图形界面(OSD)全部是裸奔的,而里面RISC的主频只有108MHZ而已。

CPU如果使用了SDRAM保存数据,若没有CACHE,效率会比较低; SDRAM特性(访问前要发一串命令)决定了它不适合进行随机访问,只适合进行"块"访问, 一次存取的数据越多,效率越高. 若使用了CACHE,代码效率肯定比带OS高了;

网友F:
:D裸奔    顶下楼上的

网友G:
不用Linux or CE有条件。
读SD卡会遇到文件系统的问题。
当然,有的bootloader已经做好了(例如,可以从SD卡升级CE系统)。

找一个合适的boot,在上面直接修改,就是裸奔OK.

楼主:
文件系统和操作系统没有必然联系

目前已经决定UCOSII + 2440,穿个裤头保护关键部位

网友H:
天冷了,还是悠着点...

网友I:
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J:
裸裸更健康!

网友K:
裸不裸无所谓 奔的快就行

网友L:
我是 裸奔
感拿到板子

网友M:
2440+ucosii+ucGUI开发人员

网友N:
裸奔也可以用d-cahe和I-cache,
你打开mmu, 把整个空间平板映射,
这样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就一样了;
看vivi代码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O:
dcache可以跟mmu没关系吧...

网友A:
dcache可以跟mmu没关系吧...
引用 网友O:

见《ARM920T技术参考手册》中4.3.1:
You must only enable the DCache when the MMU is enabled.This is because the MMU translation tables define the cache and write buffer configuration for each memory region.

网友O:
见《ARM920T技术参考手册》中4.3.1:
You must only enable the DCache when the MMU is enabled.This is because the MMU translation tables define the cache and write buffer configuration for each memory r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arm是有这个规定的啊,这就意味着即使我想裸奔也一定要把mmu虚实地址一一对应配置一遍?

网友A:
回LS:如果要使用DCache的话,应该是吧。

网友O:
这点不如MIPS舒服诶。

网友P:
不要讨论这种问题了,赶紧使,不管你裸不裸!!!!!!!

网友Q:
不要讨论这种问题了,赶紧使,不管你裸不裸!!!!!!!
引用 网友P:

就是啊

网友R(2009-12-15):
有啊,不过还是带系统方便点。

网友S(2011-10-20):
回复 楼主:

什么是裸奔啊?是指没有系统吗?: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