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画图的问题

楼主(2009-11-14):
(无正文)

网友:
对于 LED矩阵必须是写满整屏的(共阳极的是“0”亮,共阴极的是“1”亮)   而12864是LCD屏可以直接通过程序输入字符串就成,字符串里面写什么都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于取好模的图片,就要显示全部,
对于自定义的图片,可以只写入单个或多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