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误?请各位看下我里解是否正确

楼主(2009-11-14):
P122和P126页中有这么两行(SH69P43芯片)
LDI  ADCON2,00H    ;启动A/D转换模块,选择ADC信道AN0
LDI  ADCON3,06H    ;选择Tad=8tosc,A/D转换时间

应该改为如下:
LDI  ADCON2,08H    ;启动A/D转换模块,选择ADC信道AN0
LDI  ADCON1,04H    ;选择TAD=8tosc,A/D转换时间

楼主:
刚翻错规格书最下面一行是对的
感觉这行是错的
LDI  ADCON2,00H    ;启动A/D转换模块,选择ADC信道AN0
应改为:
LDI  ADCON2,08H    ;启动A/D转换模块,选择ADC信道AN0

网友A:
刚翻错规格书最下面一行是对的
感觉这行是错的
LDI  ADCON2,00H    ;启动A/D转换模块,选择ADC信道AN0
应改为:
LDI  ADCON2,08H    ;启动A/D转换模块,选择ADC信道AN0 ...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地方写错了.
在我的帖子里已经有贴出目前找到的错误,请您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11187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