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FPGA原理图用那款EDA会好些?

楼主(2009-11-14):
我刚从altera下了quartus II wbe 免费版,同时对hdl不太熟悉,想从原理图入手,请大家指点、指点

我熟悉的EDA只有 PROTEL 99和PADS 2007

楼主:
QUARTUS II WBE 是 QUARTUS II 9.1 WBE

楼主:
希望有人指导一下

楼主:
或者有入门比较详细的帖子,画FPGA原理图和画PCB板的原理图肯定有区别。

网友A:
FPGA用电路图开发,最好使用FPGA VENDER工具里面的电路图绘制工具,并且只能使用里面预定义好的符号;
所以,不是随意一个电路图工具就可以的;

如果要移植性比较好,还是使用HDL(VHDL, VERILOG).

网友B:
我们用的是MAX PLUS2,也是ALTER公司的,学的是VHDL语言,不过听高手说Verliog比较好。

网友A:
verilog语法和C类似,比较简单;
vhdl和pascal类似,相比语法比较严谨;

vhdl里面可综合的语法只有很小一部分,所以学VHDL学了一大堆内容,才发现在实际应用时候,只有一小部分能用到;相比而言,verilog要学习的内容就少的多,而且大部分都能使用到。

网友C:
protel和quartus是两码事。quartus中你要先用VHDL写好一个模块,生成了symbol之后才能在原理图中画

楼主:
清问如何结贴?

楼主:
无法结贴

网友D:
这篇**拖到最下面有个结贴的选项

网友E:
FPGA画原理图,用Quartus II 或 ISE 都差不多,问题是设计复杂的FPGA电路都是用HDL语言的,原理图根本没法画的快

网友F:
最近业在用quartus... - - ! 好像画还是用其他软件画的吧。

楼主:
其实在PROTEL DXP 2004 以上的版本和PADS 2007 都有开发CPLD/FPGA 的模块,这些EDA支持VHDL语言,但不能下载,还需厂家的软件如“Quartus II ”下载。

网友G:
看一下quartus II 软件的说明使用手册就可以了。你重点看原理图设计就可以了。我也看过许多书,那些书上的怎么样使用,基本上就是抄的是那个上面的。还是要学会用语言编写。我在电子世界发了一篇关于VERILOG学习的**,有空大家去看一看,我也是一个学生。http://alanguiming.spaces.**/spacemanage
我也是一个EDA设计迷,我也收集了一些学习材料。如是需要就加我的QQ132 159 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