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USB供电的有源的232->485能用么?

楼主(2009-11-14):
如图

最近需要有源的232->485转接线

我看到taobao上有1000多的,也有这种usb供电的20块钱。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如果就是简单调试485,用usb的行么?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能够USB供电当然更好了,不用USB只能串口取电,肯定没USB电源好。

网友B:
简单调试串口窃电的都行
当然我现在用的是自己做的FT232的,光电隔离,成本都是你这个的好几倍

网友B:
串口窃电的一般电压不标准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就是说,这种至少要比串口窃电的好些?

另外,能推荐些232->485的有源转换器么,最好体积小点的。不想带一堆电源在身上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应该和市面上很多设备一样
带串口窃电 ,当你要外接电源时 就用接5V的USB供电
我用的好像是外接12V的
不接也可以工作,稳定性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