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3的代换

楼主(2009-11-14):
以前一个产品板上用的是PIC16F873,现在不太好买,请问在不改板的情况下,用什么型号能代换,并且货源充足,谢谢。

网友A:
用PIC16F883,价格比PIC16F873 便宜,硬件bug 更少,不过原来的软件可能要稍微改动一下才能使用.

网友B:
PIC16F727呢,FLASH只有8k,如果空间不够了,用那一款代换比较方便,省事(带电容感应触摸按键)? 谢谢!

网友A:
PIC16F1937

网友B:
PIC16F1937?  还是8kflash?  有 >8k flash的吗?
谢谢 .

网友B:
查到了,是不是 PIC16F1939

谢谢 edalab

网友B:
敢问MICROCHIP:
贵公司带LCD驱动片子(比如PIC16F1939),引脚也不增加(还是44腿),大部分还是复用(驱动了LCD的引脚就不能用作其他功能),这样子有什么意义?

难道在程序中可以随时更改引脚的功能?
请解释。谢谢!

网友C:
很有意义。可以把部分LCD引脚当LCD输出,剩下的LCD引脚做其他用途。
对我来说,这种芯片很合适。

网友C:
PIC16F1939多少钱?

网友B:
ls,要看量吧。

网友C:
当然跟量有关系。1000片多少*币?

网友B:
PIC16F1939 据说还没上市? 是这样吗?

网友D:
应该快了吧,明年应该就正式量产了,价格肯定不会太高(相对而言).

网友E:
PIC16LF873与PIC16F873有什么不同啊?是停产了吗?

网友F:
873早就没人用了,嘿嘿,改883把。。。

网友G:
嗯 现在在用1937 貌似正常代码不会不够用
因为单字指令~~ 你的代码写的也太大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