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姐们 小弟刚来请教一下

楼主(2009-11-14):
给位大哥大姐们....
   小弟刚学......
  上来讨教一下.......
在布线的时候,手动布线与自动布线还是有很多的红线 ,这个对于制版应该没问题吧??还有,板上的接地,是直接接回电源的负极吗??
   请教给位高手 小弟谢谢啦

网友A:
要看什么电路,最好不要用自动布线,会问题

网友B:
这个接地,要看具体的电路!
譬如电源的话,要分变压器的两边的,原边,副边

网友C:
我也刚学,说的不知对不对,有红线说明你没有布通,有交差,制板有跳线

网友D:
俺是来看有没有姐姐的.

你还是认真看一遍书吧.
红线和蓝线是2层.所以,你不知道红线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E:
继续努力

网友F:
红线是顶层,蓝线是底层,可做成双面板,要是做单面板,红线只能用跳线接通了!

网友G:
我感觉自动布线挺好的,我没有遇见你说的。双面板有过孔,红线是上层,蓝线是下层,应该不存在多余的线。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也不太清楚区别在哪,反正不能连在一起。

网友H:
板子的顶层系统默认用红线绘制,
      底层系统默认用蓝线绘制,
当然颜色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