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境试验作业指导书

楼主(2009-11-14):
请教大虾环境试验作业指导书以及试验指标,相关标准

网友A:
环境试验很多种哦,你说的是那些?哪个行业?有震动、雨淋、高低温、EMC、ESD、紫外线老化、烟雾等等。

网友B:
没见过,谁来个样板来看看?

网友C:
实验室如何编写作业指导书
新疆哈密地区质量与计量检测所  孙建丽
一、作业指导书的结构、格式和内容
        作业指导书可以是标准、规范、指南,也可以是图表、图片、模型、录像等;结构上可采用标准格式,也可采用非标准格式。实验室最常用和使用最多的作业指导书,是详细的书面描述文件,如市场抽查检验细则、统检细则、抽样细则、样品制备(准备)指令、仪器设备操作规程等。
        作业指导书的结构和格式一般不宜统一为一种结构和格式,但为避免混乱和不确定性,在一个组织内,可以对各类作业指导书规定各自的结构和格式,以保持作业指导书的格式或结构的一致性。无论采用何种格式或组合,作业指导书内容的表述顺序应当与作业活动的顺序相一致,准确地反映要求及相关活动。作业指导书的结构、格式以及详细程度应当适合于组织中人员使用的需要,并取决于其描述活动过程的复杂程度、使用的方法、实施前的培训时间与深度,以及具体操作执行人员的技术水平、技能和资格等。
        作业指导书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标题和封面
        作业指导书应该有明确的标题,即明确写明其描述活动过程的名称,一般可采用“作业活动名称+作业指导书”或“作业活动名称+作业规程/规范”的结构。如设置封面,则应在封面上写明编号、起草人、审核人、批准人、批准日期及修订状态;若无封面,则这些内容应写在标题下方。
        2.目的和范围
        作业指导书首先应写明其适用的作业范围及不适用的作业范围;其次应简洁地说明编制目的或其实施目标,即为什么要编制该作业指导书,通过编制作业指导书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3.作业内容与要求
        作业内容与要求是作业指导书的主体,应当具体、准确地反映作业内容与要求及相关活动。同时,作业指导书内容的表述顺序应与作业活动的顺序相一致。必要时,可用图或表,以便于理解。作业指导书的文字应通俗易懂,尽可能的量化,用数据说话,以便作业人员有唯一正确的理解,实施后确保过程质量的控制。

二、编写作业指导书的注意事项
        1.作业指导书设计和编写应符合本单位的《质量手册》的规定,作业指导书所规定的程序应符合本单位的实际,包括环境、检验仪器设备、检验范围的要求。
        2.一项活动只能规定唯一的程序,只能有唯一的理解,因此一项作业只能规定一个作业指导书。并且不能使用作业指导书的无效版本。
        3.作业指导书一旦批准实施,就必须认真执行;如需修改,须按《质量手册》的规定程序进行。

三、编写作业指导书过程中的几个误区
        1.以仪器设备操作规程代替作业指导书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功能也越来越多,而我们做某一项试验时,可能只能用到设备的局部功能。作为操作规程只能规定一些主要试验操作方法。因此,针对每一项试验的仪器操作方法应该在作业指导书中得以体现。
        2.以产品标准或检测方法标准代替作业指导书
        在这些标准中往往只规定了一些仪器的使用原则,比如规定了使用环境、检测误差、检测量程、检测速度等,具体使用哪种仪器可能并未作具体规定。这就需要在作业指导书中针对单位的具体情况,选用符合标准要求的仪器设备。
        在产品标准或检测方法标准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同一检测项目,规定了不止一种检测方法。在作业指导书中就应根据单位具体情况规定使用哪一种方法。
        3.仪器设备更换、标准规范修订改版都需变更作业指导书
        按照《评审准则》的规定,作业指导书应具有法规性、唯一性、适用性的特点。仪器设备更换,标准规范修订改版都可能导致相应的作业指导书不适用,需对作业指导书作出修订,保证其适用性。
        总之,编写作业指导书的目的就是使每个检测人员进行同一项试验时,采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仪器设备,最终得出同样的检测结果。

(摘自《中国计量》杂志网站)

网友A:
老T,你那个书店怎么上不去哦。

网友C:
能进,刚试过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