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LED流水灯

楼主(2009-11-14):
请高手帮帮忙啊!
帮忙编写8051的一个16个发光二极管的流水灯程序;
p1和p3端口分别接上了8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A:
这个东西应该不难,为啥不自个搞一个

网友B:
小程序,研究一下应该就能编出来

网友C:
这种小例子应该挺多的

网友D:
ORG 0000H
LJMP MAIN
MAIN:MOV R0,#0
MOV R1,#01
CLR C
LOOP:MOV A,R1
RLC A
MOV R1,A
MOV A,R0
RLC A
MOV R0,A
MOV P0,R0
MOV P1,R1
//这里加个延迟
SJMP LOOP
END

网友E(2010-10-16):
程序对吗??

网友F:
32个的也很容易,不过不会汇编,只用C. :)

网友G:
晕菜,很简单的程序,要自己学会弄啊!

网友H:
好贴,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I:
新手,我也不会。

网友J(2010-11-23):
新手 以前做过忘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本楼写的很好!可以改变R0,R1的初始值来改变LED的形状!

网友L:
还是更爱C

网友M:
楼上刚搞没多长时间吧

网友N:
先去搞本51单片机的书看看吧,应该有很多例程!

网友O:
:)LZ自己搞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