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电路原理(没想明白)

楼主(2009-11-15):
附件中为一简单运放电路,哪位有兴趣分析下.主要是那个电位器上的分压如何计算?

网友A:
改下画法,自己先重新分析一下。

网友B:
只要运放仍工作在线性状态,虚断虚短就成立。所以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位即Vi,据此立即可以计算电位器的分压。

网友C:
电位器的电压不能简单计算
原因是:VI(即V3)总是牵制着反相端的电压(即V2)。只有在确实的VI电压下才能确定电位器的电压。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计算电位器电压时,不能考虑R3和R4。因为在线性条件下,反相端的电压V2总是等于V3。也就是说,此时的V2是一个和V3相等的电压源。这是计算最要注意的地方,也是此题的难点和巧妙之处,如果是一个考题,许多新手恐怕要在此摔跤……

至此,楼主的计算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大侠捧场,又有麻烦了,还请进一步指点。
假定VI为0V时,有R2与R5下部分电阻并联,假定电位器指示在中间位置,则R2//R5=110//68=42K,则电位器下端分压为5V*(42/152)=1.38V。此时我想求出VO大小,我认为输入与输出关系为1.38/R2=-VO/R3,所以V0=0.41V。我仿真分析,示波器显示V0为1.53V,不知道我分析错在哪里?

网友D:
像那样画分析就简单多了.

网友A:
你的分析没有太大问题,VO输出应为负值。但有个前提是理想运放。

网友A:
再实际运放达成的电路中,R4会有分流(失调电压),运放输入端也会有电流(偏置和失调电流)

网友E:
回复 楼主:
Vi=0,电路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R4可以忽略。
电压源即R5中点分压5.0/2
R5=110k||110k=55K,R5+R2=123K,放大倍数A=-20/123
输出V0=5.0/2xA=-2.5x20/123=-0.4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