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建议:DIY一个公园或学校门口老头用的转糖机

楼主(2009-11-15):
挑担子转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这玩意年轻人没接班的,所以手艺要失传了,做个转糖机上来使它延续下去。

像个喷墨打印机,不过喷的是糖,没有走纸机构,喷头走二维,再加一个热糖机构,应该比雕刻机简单n倍。

接上计算机,想喷什么图就喷什么图。

网友A:
真tmd有创意~!不错。

网友B:
做出来的玩意你会吃吗?

网友C:
呵呵....  简单的数控系统

网友D:
呵呵,看似简单,要做出来不容易的,机电一体化的设备,没几把刷子,玩不转。

网友A:
应该是没几十把刷子玩不转。这玩意,做出来,产品当广告*卖,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立体成像啊!如果在加上颜色控制,太tmd NB了。

楼主:
想一想是有点难,难点是喷头,需要一个能在高温状态下随意开启关闭的微型电磁阀,可能还需要一个加压泵。
如果有颜色控制就更难了。

这个东西应该很有市场前景,可以用蜡来代替糖,做成永久产品。

网友E:
呵呵,做得出你也用不起:)

网友F:
2004年我的老师就做出来了,销售价好像是5800,不知道后来销售的咋样
我大概描述下:
下边的不锈钢板能在x轴和y轴上移动,上面一样固定的出糖嘴,预置的图案。在不锈钢板上放上竹签,选好图形编号后,按 开始 键,不锈钢板移动同时开始出糖,结束后,稍微停一下等糖硬了就可以拿起来。
有点像 蛋糕店 的师傅 在蛋糕上写字

网友A:
你说的和lz的创意距离太远了。
lz的创意是任意的3D模型!
你这个是固定的2D字模,差太远。

网友G:
这个东西不比雕刻机简单多少,精度低些罢了,但工艺性要求却一点不低,售价自然不会便宜。

网友H:
等我老了做一个,到公园门口去陪小朋友耍

网友I(2010-03-05):
创意相当好,要是有人能够合作起来,搞一个成品出来,然后全国连锁,那就牛X了
一下就把那些个手工全给替代了

网友J:
接个计算机?

网友K:
创意相当好,想喷什么图就喷什么图。

网友L(2010-10-06):
是不是发散一下思维,从材料入手,让糖跟着热量成型。这样只需要把糖放在屏幕上就能想要什么图形就有什么图形了!

网友M:
3D就是把热糖溶液当基材,完成快速原型过程。
搜rapid prototyping

网友:
楼主说的东西已经有人做出来了,google一下“3d打印机”,工作视频都有。

网友N:
参考一下连续喷墨式喷码机的原理,用超声波把糖液打成液滴,给每个糖滴充不同的电量,当糖滴经过高压电场时会发生偏转,偏转量由糖滴带电量决定,不充电的话糖滴射到接收管回收,竹签不停的转动,喷在上面的糖越来越厚,3D成型了~

网友O: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P:
呵呵 22楼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