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郁闷,MEGA8A为何不能下载?

楼主(2009-11-15):
买了个USBISP下载器,核心是MEGA8的芯片,说明上有很多AVR芯片都可以下载,但是用的时候也能够下载89S52,但就是不能下载AVR的芯片,例如:MEGA8 。

1.既然能下载89S52的芯片,说明下载器基本没有问题;
2.用并口线下载MEGA8芯片时,(双龙ISP)正常下载,没问题;
3.把并口线换成USBISP下载线下载时,下载不了(目标板是一样的);

4.设置采用默认的设置,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网友A:
应该去问卖东西给你的人哦~

网友B:
关键要看支持的是啥协议,看MEGA8是不是在支持列表里面。这个要咨询卖家,因为现在产品命名太乱了。
比如某个厂家就把盗版的单线仿真器加第一代的JTAGICE混拼成一个所谓的“mkII”

楼主:
我问过卖家,他们说 既然89S52可以下载说明下载器没问题,你找找其他原因了...

MEGA8等系列的都在列表里面的,3楼指的是什么协议呢?

网友C:
下载速度慢点试试.

网友C:
那买家也是个网上搞了别人的能用就卖的人.或者直接就是个代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提醒,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下载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当作89S5X的下载器使用了。
就此结贴。

网友D(2013-11-27):
是不是MEGA8A下载不了??

网友E:
是不是用过的片子,熔丝位不是出厂设置哦,以前有客户用TINY遇见过。就是这个状况并行编程器可以,ISP不行。解决办法是用并行编程器,恢复熔丝位。LS说代理,代理都是原厂授权的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只有不是代理的贸易商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2014-07-0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也是双龙的USBISP下载器  atmega8怎么就是烧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也是双龙的USBISP下载器  atmega8怎么就是烧不进去

芯片被锁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G:
我也是这个问题!该死的mega8

网友F:
我把上电复位电路去掉就可以烧了  之前用过atmega16  32  2560都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