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AD采样的时序

楼主(2009-11-15):
本人在对输出电流和电压进行采样,由于在采样过程中存在毛刺和干扰信号,大大影响了控制算法。请教各位大仙,有没有比较好的算法,既不影响我的时序又可以可好的除去干扰信号?(我现在用的方法一是求平均值;二是取3次采样的中间值作为我的实际值)

网友A:
卡尔曼滤波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没必要那么复杂,可以用一阶就可。

网友A:
卡尔曼滤波太复杂了,还是就用一阶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