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匹配时会反射

楼主(2009-11-15):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的波,不限电磁波,包括声波液体的表面波等,在传输介质中波速发生变化时,均要产生反射。反过来说,只要波速没有变化,就不会产生反射。

楼主:
为什么匹配 不产生变化? 请问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我记得驻波实验初中物理就有,难道现在删除了么?

网友C:
以波动的观点来看电路,交变能量沿着传输线前进时,电场和磁场相互感应,但是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的比例关系是个常数,被称为介质的波阻抗。表现在电路上,电场对应着电压,磁场对应着电流,对一段传输线的电压和电流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是常数,就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特征阻抗和波阻抗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传输线终端如果有个负载电阻,其电阻值刚好等于传输线特征阻抗,则电压和电流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不会被破坏,能量自然而然的被这个电阻吸收。否则就会破坏传输线本身固有的电压和电流的比例关系,如果电阻比较大,则在终端位置激起较强的电场(对应于较高的电压),这个增量电场和增量磁场的坡印廷矢量和入射能量相反,所以传播方向也是相反的,这就是反射波。反之则激起较强的磁场(对应于较大的电流)……
    就是这么个机理,读者能否理解取决于各自的知识积累和悟性。我从开始接触传输线到大致弄明白这些道理,花了6年多时间,其间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的阅读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基础、射频电路、端口网络……等书籍。

网友D:
给你吃你都吃不进,当然要吐出来
难道你还要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E:
发现5楼guosr挺有水平。

简单的可以认为是如6楼所说,是不匹配,能量返回问题。

网友F:
可以参考三峡大坝:
如果排水量比来水量小,则最后可以导致水库溢流。期间,库水回流为正,应该容易理解。
如果排水量比来水量大,则最后可以导致库容归零。此间,库水回流为负,也应该能理解。

传输线终端电阻的情况和水库大坝的这种情况是相似的。从波的角度理解,不论回流量是正还是负,都是一种反射,对电路系统来说,就是阻抗不匹配;而回流值为0时,就是一种平衡,反映到电路上来,就叫阻抗匹配,即没有反射。

网友G:
真正的推导是从MAXWELL方程再加上边界条件,一般大学的课本都有
不过通俗也可以理解:
空气 水 光入射
50传输线, 60负载, 1G信号入射
效果是一样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