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09-11-15):
请问,印制板上的多种地,比如数字地,模拟地(音频)等如何与机壳相接?(机壳接的是市电的地)
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网友:
数字地可以多点或一点就近接地(机壳),模拟地单点接地,尽量靠近市电地的接入点,并且可以串接一个0欧姆电阻或者一个电容、电感

网友:
机壳接市电的地是不可靠和不安全的,应该单独接大地.
数字地,模拟地等与机壳一点相接,单独接地线到大地.
如果没有良好的接地条件,还不如不接,否则效果更差.

网友A(2009-12-16):
2楼说的有道理,可用0欧电阻,电容,电感连接。

网友B:
低频建议采用单点接地,高频采用多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