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降低10DB,相当于功率降低多少倍?

楼主(2009-11-15):
(无正文)

网友A:
降低到1/10。

网友B:
要注意,功率增益和电压(或电流)增益的算法是不同的

网友C:
dB是一个相对量。所以说什么的功率为10dB之类的说话是错误的。应该是什么比什么高(低)10dB
dBm,dBV这是一个有以某一个东西为0而定的,因此可以换算出绝对量来。
比如0dBm为功率为1mW。那么。20dBm就是10mW,40dBm就是100mW
0dBuV为1uV。那么10dBuV为10uV,20dBuV就是100uV
是这样的吧。有错请提出

网友D:
衰减10db相当于电压为原来的0.316倍,功率就是衰减为原来的0.1倍

网友B:
这个不对吧?
比如0dBm为功率为1mW。那么。20dBm就是10mW,40dBm就是100mW
0dBuV为1uV。那么10dBuV为10uV,20dBuV就是100uV

网友E:
楼主要从现在起改变这个观点,不要试图把DB换算为倍,没有太大意义,之所以DB出现就是因为他的方便,把乘法变为加法,增益降低了10DB就是降低了10DB,比如你的功率是10DBM,那减低10DB后就是0DBM,这比你再去换算为倍数方便的多。
既然你想搞射频,就要按照射频的规矩来搞。
另外DBM与毫瓦和电压之间是存在转换的,这和系统的特性阻抗有关,所以不同的阻抗系统转化后的结果也不一样,常见的50欧和75欧的系统的转换表可以下载,不需要再去计算了。

网友D:
楼主要从现在起改变这个观点,不要试图把DB换算为倍,没有太大意义,之所以DB出现就是因为他的方便,把乘法变为加法,增益降低了10DB就是降低了10DB,比如你的功率是10DBM,那减低10DB后就是0DBM,这比你再去换算为 ...
引用 网友E:

你刚好说反了,就认识DB,不能转换为倍,还有啥意义?
DB就是为了计算方便,但含义不明显。

网友F:
呵呵,DB(dB)本来就应该换算为倍,你知道他是个倍数关系就可以了。

另外,4楼的理解有错误,你刚好把功率和电压搞反了:
比如0dBm为功率为1mW。那么。20dBm就是10mW,40dBm就是100mW
0dBuV为1uV。那么10dBuV为10uV,20dBuV就是100uV

正确的是:
比如0dBm为功率为1mW。那么。10dBm就是10mW,20dBm就是100mW
0dBuV为1uV。那么20dBuV为10uV,40dBuV就是100uV
——因为同样阻抗下,功率是电压的平方,电压提升到10倍,则功率会提升到100倍:)
而他们对应到“放大倍数”来说,都是20dB,所以没有冲突。

网友E:
我遇到的做射频的好像都没说这个放大器放大了多少倍,都说增益是多少DB,衰减器也是说衰减了多少DB,基本没见到用倍来说的。频谱仪上也没见有倍这个词,都是DB,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0搂:
计算方便。

网友G:
对数变换,通常频率也会如此处理。为何?因为可得到“波特图”,图中有漂亮的“对称”和“直线”。

网友H:
九、        概念辨析dBm, dBi, dBd, dB, dBc
1.        dBm
dBm是一个考征功率绝对值的值,计算公式为:10lgP(功率值/1mw)。
[例1] 如果发射功率P为1mw,折算为dBm后为0dBm。[例2] 对于40W的功率,按dBm单位进行折算后的值应为:
10lg(40W/1mw)=10lg(40000)=10lg4+10lg10+10lg1000=46dBm。
2.        dBi 和dBd
dBi和dBd是考征增益的值(功率增益),两者都是一个相对值,但参考基准不一样。dBi的参考基准为全方向性天线,dBd的参考基准为偶极子,所以两者略有不同。一般认为,表示同一个增益,用dBi表示出来比用dBd表示出来要大2. 15。
[例3] 对于一面增益为16dBd的天线,其增益折算成单位为dBi时,则为18.15dBi
(一般忽略小数位,为18dBi)。
[例4] 0dBd=2.15dBi。
[例5] GSM900天线增益可以为13dBd(15dBi),GSM1800天线增益可以为15dBd(17dBi)。
3.        dB
dB是一个表征相对值的值,当考虑甲的功率相比于乙功率大或小多少个dB时,按下面计算公式:10lg(甲功率/乙功率)[例6] 甲功率比乙功率大一倍,那么10lg(甲功率/乙功率)=10lg2=3dB。也就是说,甲的功率比乙的功率大3 dB。
[例7] 7/8 英寸GSM900馈线的100米传输损耗约为3.9dB。
[例8] 如果甲的功率为46dBm,乙的功率为40dBm,则可以说,甲比乙大6 dB。
[例9] 如果甲天线为12dBd,乙天线为14dBd,可以说甲比乙小2 dB。
4.        dBc
有时也会看到dBc,它也是一个表示功率相对值的单位,与dB的计算方法完全一样。一般来说,dBc 是相对于载波(Carrier)功率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用来度量与载波功率的相对值,如用来度量干扰(同频干扰、互调干扰、交调干扰、带外干扰等)以及耦合、杂散等的相对量值。在采用dBc的地方,原则上也可以使用dB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