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扩SDRAM的问题

楼主(2009-11-15):
手头上的2440开发板是
2片 K4S561632 SDRAM组成的一共64M
CPU的
A25-A2接  SDRAM的 A12-A0
  DQM0,1  接一片
  DQM2,3  接另一片
2块SDRAM拼成32位 ,一片数据位占高16位 ,另一片低16位
以后想要128M内存
土问2个问题
1.不改板的话,是不是用2片 K4S511632 直接替换就可以了,为什么?
2. 如果改版的话,想用4片 K4S561632 的话  另2片接线改怎么接?多谢!

网友A:
哇塞,楼主的处女贴啊

网友B:
四片据说可行,不过我只用两片64M能到128M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