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输出图像亮色不同步

楼主(2009-11-15):
我用的是TMS320DM642芯片,VCD图像经过DSP处理以后输出的图像首先很正常,但过了半天时间就会发生亮色不同步的现像(色度信号超前),有时也会发生死机的现像.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同步信号有问题

网友A:
片子坏了吧

楼主:
没坏啊,复位后正常

网友B(2013-03-14):
请问下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谢谢

网友C: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了?仔细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D:
对于DM642的VPORT,YUV planer方式,是比较容易出现亮色偏差,一旦三者EDMA传输不同步,就会有。开始正常,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曾经为了这个折腾了一两周  - -后来是在中断那儿加了点延时,明天我问问,忘了

网友E:
把信号调整同步应该解决这问题

网友D:
你把工程别做-o3级优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