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楼主(2009-11-15):
AC, ui
   书上说是Uo等于5V,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还有Ui为10V时,Uo等于3.33V,都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的,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要分情况讨论,先假设稳压管不导通,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高于6V时候稳压管才有作用。

网友B:
是的,Ui为10V时就是稳压管不起作用的的情况,因此,Uo=3.33V
同理,如果Ui为15V时,也先假定稳压管不起作用:Uo=5V。据此结果,也可以判定稳压管不起作用。

楼主:
原理是这样啊?可为什么要设稳压管会不起作用?在这电路中稳压管应该会起作用吧?如果起作用是不是Uo就是等于6V啊?负载电阻改100Ω呢?

网友C: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500的电阻分压的电压为5V所以稳压管不导通,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稳压管是迷惑你用的。:lol

网友:
记得好像 以前见过这样的题目

网友B:
可为什么要设稳压管会不起作用?

看来,真的是稳压管迷惑了你。

稳压管起不起作用,首先要看它是否达到击穿电压,如果没有达到,就是没有起作用(理想情况)。
所以要进行假设,就是要看是不是达到击穿电压,如果达不到,当然就可以视同它不存在。

具体参考稳压管的特性曲线

网友B:
另外要谈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稳压电路的负载能力。
一般地,稳压管流过的电流越大,负载能力就越大。

网友B:
如果起作用是不是Uo就是等于6V啊?负载电阻改100Ω呢?

前一问是对的。后一问就有点问题了。负载电阻降低,需要的电源电压就越高。通常地,负载电阻改大才能满足原本就不能满足的要求。

参见上帖:负载能力

网友E:
该稳压管,可能是用于保护作用,比如接于Vo的后端的是一个ADC,或带ADC输入的制控器,它有一个输入最大完全电压,如VIH-max。

网友F:
稳压管的作用是把多余的漏掉,少了的话就没有的漏,也就是没击穿!

网友G:
稳压管有点像水坝

达不到坝顶,水是流不出来的。而一旦到达坝顶之后,水想再涨上去就难了

网友H:
用水想电路真的是好,好像有几本日本的书都是用水来比喻书上的一些电路。很容易懂。

网友I:
用水想电路真的是好,好像有几本日本的书都是用水来比喻书上的一些电路。很容易懂。
引用 网友H:

入门可以,但别太痴迷了。

电路是离不开“场”的,但液路和气路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