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12864J显示汉字程序,大家帮看看啊

楼主(2009-11-15):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P4_0_RS   0x01
#define  P4_1_RW   0x02
#define  P4_2_EN   0x04
#define  P4_3_CS1  0x08
#define  P4_4_CS2  0x10
#define  P4_5_RST  0x20
#define  P2_0_DB0  0x01
#define  P2_1_DB1  0x02
#define  P2_2_DB2  0x04
#define  P2_3_DB3  0x08
#define  P2_4_DB4  0x10
#define  P2_5_DB5  0x20
#define  P2_6_DB6  0x40
#define  P2_7_DB7  0x8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hz[]={0x20};

void display_hz( uchar *hz, uchar nRow, uchar nCol );
void delay(uint v)
{
  while(v>0)
  {
    v--;
  }
}
void port_ini( void )
{
P2DIR = 0xFF;
P2OUT = 0x00;
        P4SEL = 0XFF;
        P4DIR = 0xff;
P4OUT  |= P4_5_RST;
P4OUT &=~P4_5_RST;
_NOP();
        _NOP();
P4OUT |= P4_2_EN;
_NOP();
        _NOP();
P4OUT &=~P4_2_EN;
_NOP();
        _NOP();
P4OUT |= P4_5_RST;
_NOP();
        _NOP();
        delay(400);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nByte)//写指令
{
//P4DIR = 0xFF;
P4OUT |= P4_3_CS1+P4_4_CS2;
P4OUT &=~(P4_0_RS+P4_1_RW);

P2OUT = nByte;
        P4OUT |= P4_2_EN;
        delay(10);
P4OUT &=~P4_2_EN;
     /*   delay(400);*/
}
void write_char( uchar nByte, uchar CS1, uchar CS2 )//写数据
{
//P2DIR = 0xFF;
if(CS1) P4OUT |= P4_3_CS1;
else P4OUT &=~P4_3_CS1;

if(CS2) P4OUT |= P4_4_CS2;
else P4OUT &=~P4_4_CS2;
P4OUT |= P4_0_RS;      //H,显示数据。L,写指令
        P4OUT &=~P4_1_RW;      //H,读数据。L,写数据
P2OUT  = nByte;
P4OUT |= P4_2_EN;      //下降沿锁存数据。结合RW为L时,数据写到数据总线
        delay(3);
        P4OUT &=~P4_2_EN;
}
  void clear_lcd( void )
{
uchar i=0;
for(i=0;i<8;i++)//8行
{
  write_command(i|0xB8);
                //for (uchar x = 0 ; x<128; x++)
                //{ uchar y = x | 0X40;
                //  write_command(y);

                //}
  //write_command(0x40);
  for(int l=0; l<128; l++)//128列
  { write_command(0x40 | l);
           if (l <= 63)
                    write_char(0,1,0);
           else
                    write_char(0,0,1);
    _NOP();
  }
}

}
void display_hz( uchar *hz, uchar nRow, uchar nCol )//nROW为X地址,nCol为Y地址,液晶显示一行十六位,128列,64行
{
uchar i,tmpCol;

write_command(0xB8|nRow);//设置X地址,第一行
tmpCol=nCol;
for(i=0;i<8;i++)//数组元素
{
  if(tmpCol<=63)
  {
   write_command(0x40|tmpCol);
   write_char(hz[i],1,0);
  }
  else
  {
   write_command(0x40|(tmpCol-64));
   write_char(hz[i],0,1);
  }

  tmpCol++;

}

}

void in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晶振XT2
   BCSCTL2|=SELM1+SELS;//MCLK为8MHz,SMLK为1MHz
   do
   {
     IFG1&=~OFIFG;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IFG1&=~OFIFG;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ort_ini();
  int_clk();
  clear_lcd();

  while(1)
  {
    display_hz(hz,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