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耦合器和MOSFET驱动

楼主:
小弟是个新手,最近画了了一个带光电隔离的p-mosfet驱动,大家帮忙看一下,光电隔离模块和p-mosfet驱动模块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暂时不计较参数问题。光电隔离模块会不会产生电气连接,能不能达到隔离目的。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9-11-15):
1, 要用高速光耦,控制成本则可考虑变压器驱动;
2, 驱动电流太小,tr/tff会比较大,要加图腾柱;

网友B:
会不会产生电气联接,全看你那个“地”是否与3..3V公用,以及5V的“地”从哪里来。
5V电压可以从Input处取。这里电压太高的话,可以设法降低一些。省一组电源。

网友C:
不知道开关速度跟不跟得上。主要是三极管截止。会比较慢

网友D:
那个三级管 可以去掉

网友E:
6n137之类的也不贵 速度应该也可以了  uu1注意下

网友F:
该电路可靠性不好,光耦坏则一直有输出

建议三极管放在光耦射级驱动 同时还能起到加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