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给电池放电...

楼主(2009-11-15):
大家瞧瞧,我要是不管,这个电路能防止电池过度放电吗?

网友A:
可以的,电池电压过低,三极管不通。

网友B:
你的过放电压是多少?低于你2级管 的电压就可以不放电, 看你的图  应该是锂电池吧
锂电池 肯定不能用这个电路

网友C:
三极管+5819的电压降,也有1V左右.

楼主:
镍氢电池,放电放到0.9-1V就可以

楼主:
电池是GP1300,在相机里用了很久了,最近感觉充完电用不了多少就不行了
所以放一下电试一下。

网友:
过放电 之后 电池能用久点吗
??
不了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镍氢、镍镉电池有**效应  进行放电的过程可以消除**效应

电池**效应会降低电池容量,有兴趣可搜索电池**效应的相关资料

楼主:
实验证明这个电路不可行,它把我的电池放到了0.83V
郁闷!

网友F:
直接串个电阻放电不行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有这么环保的思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