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单片机的SPI问题

楼主(2009-11-15):
我想请问一下,在AVR的MEGA128单片机中的SPI传输,
数据手册上说是全双工,
发送的数据写到SPDR寄存器中,
接收的数据通过读SPDR寄存器得到,
那么在全双工通信中,SPDR中的内容到底是发送的还是接收的 ?

网友A:
发送的时候做发送用,接受的时候做接收用。

网友B:
实际是两个寄存器,读出的是一个,写入的又是一个。地址是相同的,但指令不同,所以MCU可以区别开来。

楼主:
感谢3楼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