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元件的测速电路!!

楼主(2009-11-15):
(无正文)

网友A:
俺现在也在搞这个

网友B:
当电流垂直于外磁场通过导体时,在导体的垂直于磁场和电流方向的两个端面之间会出现电势差,这一现象便是霍尔效应。这个电势差也被叫做霍尔电势差。
最好看看霍尔效应,如果是测物体的转速,那么霍尔器件没转一周产生一个脉冲,记录脉冲个数和产生脉冲的间隔时间,就可以算出脚速度来,如果是测得线速度,那就是角速度*半径就是线速度了!

网友C:
用单片机捕捉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