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11-15):
TI, timer, ST, AN, se
我设计的程序用C语言编写的,只有一个Timer8和LED,程序如下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pragma interrupt_handle timer;

void main()
{
while(1)
{
  Timer8_1_EnableInt();
  M8C_EnableGInt;
  Timer8_1_Start();
  LED_1_Start();
  LED_1_Switch(1);
}

}
void timer()
{
Timer8_1_Stop();
LED_1_Invert();
Timer8_1_WritePeriod(999);
Timer8_1_Start();
}

Timer8_1INT.asm里改的部分:
_Timer8_1_ISR:
   ;@PSoC_UserCode_BODY@ (Do not change this line.)
   ;---------------------------------------------------
   ; Insert your custom code below this banner
   ;---------------------------------------------------
   ;   NOT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must preserve
   ;   the values of the A and X CPU registers.
   jmp _timer
   ;---------------------------------------------------
   ; Insert your custom code above this banner
   ;---------------------------------------------------
   ;@PSoC_UserCode_END@ (Do not change this line.)
   reti

但是好像不执行,有朋友给点提议吗??

楼主:
谁能帮忙想想办法啊。。。。

网友A:
楼主不介意把例子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

网友B:
不如把程序问题有盲点的问题描述描述,大家都不喜欢看程序的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我试了好多办法,总是跳不进中断函数timer()。。。

网友C:
估计是你逻辑没设计好,或者中断没配置好

网友D:
你的中断入口地址在哪定义了?

楼主:
这是我的那个全部实现,大家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handshake

网友E:
我也下下来,
瞧瞧

网友A:
中断部分在main.c加上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
....
void timer()
{...}
....

同时在Timer8INT.asm中要加上:  ljmp _timer (如下)
_Timer8_1_ISR:
   ;@PSoC_UserCode_BODY@ (Do not change this line.)
   ;---------------------------------------------------
   ; Insert your custom code below this banner
   ;---------------------------------------------------
   ;   NOT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must preserve
   ;   the values of the A and X CPU registers.
   ljmp _timer
   ;---------------------------------------------------
   ; Insert your custom code above this banner
   ;---------------------------------------------------
   ;@PSoC_UserCode_END@ (Do not change this line.)
   reti

其实控制LED可以不用加LED模块,直接控制GPIO来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project文件时CY8C27443的,用CY8C29466试了一下。:)
改了LED_1_Invert()...
void Timer8_1_ISR_C()
{
LED_1_Invert();
}
或者不用LED直接:
void Timer8_1_ISR()
{
     PRT2DR ^= 0x01;
}

楼主(2009-12-27):
我的程序和楼上的相同,但是LED仍然没有变化,始终是亮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一个月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G:
真的很有耐心

网友H:
耐心十足 金霸王

网友I: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的
#pragma interrupt_handle timer;
有问题。
看来你的程序,如果你把这个改为
#pragma interrupt_handle timer8_1_ISR         //没有分号

void timer8_1_ISR()
{
Timer8_1_Stop();
LED_1_Invert();
Timer8_1_WritePeriod(999);
Timer8_1_Start();
}

这样就可以。你的声明和程序中的名字不一致。
CYPRESS 一级代理商增你强 FAE.

网友C:
这个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D:
提个弱弱的问题,会不会是中断没打开啊

网友J:
程序我没有看,大致提供几个可能吧:
1.timer的参数配置是否OK?
2.Firmware里面要打开相应中断位。
2.中断名称定义那是必须和函数名称一致的。(这条算废话)
3.在修改boot.asm后,还是要修改boot.tpl文件中相对应的中断入口的,不然下次重新打开project时,会用boot.tpl文件来恢复boot.asm的。
一起交流

网友J:
3.确切的说,是在重新generate时,会将boot.asm的调用修改掉。

网友K:
留个印。关于中断总是有很多疑惑

网友L:
中断是一大疑惑啊,22楼哥们很热情呢

网友C:
其实中断也是不很恐怖,只要时序安排好了,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J:
用单片机就会用到中断,避免不了。